练习神器!亚拓最新T-rex 470开箱及安装介绍

楼主(2016-09-21):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亚拓450系列一直是模友心中最理想的练习机。从第一代450X发布至今,这系列已经有10多个年头了。随着电子设备性能的提升,练习级别的机子更换换代的时机也到来了,这就是T-Rex 470!
T-Rex 470采用全新设计的皮带直驱结构,配上低重心FL旋翼头设计。全新配套的电机、电调和新款舵机,也为这台机子的飞行性能提供强而有力的保证。设计上的优点说了那么多,究竟实机如何,请看正面的开箱和组装介绍。

先来开箱介:
和450L差不多大小的外包装,却拥有着不一样的性能。

We are the champion~~~

超级套装版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首先发布的是金属版本,塑料版本因为模具开发需要更长时间的原因,将随后上市。

皮带直驱传动,在降低维修成本的同时也保持着高传动效率。

性能参数,最耀眼的莫过于整机重量了:不带电池只有840克,和普通360级别的机子差不多。

打开包装盒,常规的亚拓布局,非常熟悉。

三大盒~

楼主:
头罩及零件展示

老规矩,先看头罩~

头罩明显比450L大一圈,但重量却没增加多少。

还是亚拓风格的涂装设计。

同样精细的喷工。

反光贴纸。

电机进风口,有效降低电机的工作温度。

雷射Logo

碳纤侧板及各零件包。

电子设备,包括MB Plus,性价比爆表。

长零件,包括旋翼和尾巴配件。

楼主:
机身组装

侧板采用了亚拓专利的材料复合技术生产,外形看着和450L的很像,仔细一对比,要高很多。

塑料电池板导轨,具有自润滑功能并且重量轻。

主轴轴承座,闪亮的亚拓Logo很显眼。

主轴第三轴承座采用塑料材质。

塑料的轴承座已嵌入金属套,即使反复拆装也不担心损坏。

亚拓新一代标志之一:骚红的机身加强件。

装上主轴轴承座。

安装好机身连接支柱,合上另外一边的侧板。

点睛之笔。

470的6mm主轴比450L要大一号。

插入主轴检查一下主轴轴承座的同心度。

底板和连接支柱。

还是塑料一体式脚架,采用5度前倾的设计 。

装上机身。

和450L一样,在底板前端有泡沫棉固定头罩。

电调安装板,同时也是电池板锁定/释放机构。

同样采用嵌入金属套的设计 。

安装到位。机身大致安装完成。

楼主:
旋翼头组装

旋翼头是出厂预先装好,需要重新拆开上螺丝胶。

新型斜盘

大桨夹推力轴承,涂上专用的推力轴承油。

所有零件重新上胶,组装完成。

非常麻烦的一项组装工作,不过亚拓贴心地提供了安装工具,赞!

装上连杆,旋翼头组装完成。

楼主:
传动部分组装
传动系统也是470的特色之一,也是亚拓首次使用皮带直驱这种传动方式。

全新设计的塑料尾管座,轻量化设计。

内置可调式压带轮,可以很方便地调整皮带松紧度。

装到机身上。

红色的前皮带轮,分外抢眼。

中心座与主轴的固定也改了新结构,不再需要使用螺帽。

套上皮带,安装齿轮组。

主轴同样使用垫片的方式来调整间隙。

选上合适的垫片后,插入旋翼头并锁上螺丝。

准备安装尾管。

套入皮带,注意皮带在尾管内不要有扭曲。

楼主:
尾巴组装

尾旋翼部分也是出厂前已假组装完毕,需要拆开重新上胶。

将尾波箱装上尾管,并穿好皮带。

安装尾轴。

合上另外一边的尾波箱侧板,装上尾垂翼并坚固尾波箱。

通过尾管座上的压带轮调整螺丝,调整好皮带的松紧度。

尾变距部分也需要重新上胶。为了避免胶水影响铜套活动的顺滑,部分螺丝采用牙签上胶的办法。

重新安装尾变距需要另配一支1.3的螺丝刀。

全新的塑料尾旋翼。

嵌入金属套的设计,使尾桨更耐用。

尾旋翼部分组装完成。

水平翼固定座采用塑料注塑制造。

装上尾撑杆。

尾巴部分组装完成。

楼主:
动力系统组装 亚拓470配备了全新的动力系统:470MX电机和50A电调。

50A电调采用骚红阳极散热外壳,非常闪亮。

亚拓标准的3色电机线,只要颜色对应上,电机转向就不用再调整。

小伴子:470MX电机

直径比460MX胖了不少,功率自然也大了不少。

安装上电机板。

装上电机齿,然后安装到机身上。

接上电调,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舵机安装
全新的45系列舵机。性能更好的同时,外观也更骚。

亮边的黑色上下盖,配上红白相间的中壳,小舵机也要做到大舵机一样漂亮,简直骚爆了!

全黑的455尾舵机,是不是很cool?

一门4杰,哈哈!

装到机身上,和侧板颜色也很搭。

装好舵机后,再装上斜盘导轨板。

尾舵机的安装方式和450L相同。立式尾舵机座能让整机的重心更集中。

尾变距拉杆从450L的钢丝改成碳纤了,使尾变距的操控更直接。

金属连杆头,安装方便!

装上尾舵机和尾变距拉杆。

斜盘舵机舵臂和球头。

舵机臂和连杆安装到位!

楼主:
布线及完成图

配备了MB Plus,论性价比,还有谁?

陀螺和接收机我喜欢藏到肚子里,让整机布线看上去更精简。

斜盘舵机布线。

碳纤主旋翼,性能有目共睹。

激光雕刻的亚拓标志。

470支持1500~1800mah的电池,我先用动力最强的男爵1500 75C电池。

重心和安装位置都完美。

装上头罩,准备去浪!

来几张各种角度的美图:先来看主旋翼头

尾旋翼部分。

整机的比例相当协调,前倾也更有动感。

网友:
450L的放大版

网友:
挑灯夜传!

网友:
飞机很漂亮,照片的亮度是不是不够,看上去有点灰暗

网友:
老火深夜放毒,该当何罪!

楼主:
暂时更新到这里,明天接着更新其他部分的文字叙述。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我感觉机身大部分部件应该能和450L版的共用吧,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我感觉机身大部分部件应该能和450L版的共用吧,对不对?

大概只剩下腳架能通用樓

网友:
火总半夜投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