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看看这个电机有重绕的必要吗?想做大点的四轴

楼主(2016-09-22):
最近得到几个激光打印机主电机,定子铁芯是直径45,厚度5.5,12绕组,线是0.5的应该有60匝左右。转子磁钢是10P的铁氧体磁钢,磁钢厚度1.5左右,高度10,考虑换成钕硼磁铁14P,线改用1.0以上的线绕16-20匝,4S下带1455的浆,不知大概能有多大拉力,在考虑改绕做四轴的可行性。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铁氧体磁性不行,线圈怎么绕性能都上不去多少的

网友:
要强磁才行,

网友:
换完磁钢可以滴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有感无刷,先搞定驱动问题再谈绕线吧……

网友:
打印机的吧

网友:
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得确认你的铁芯用的材质,不要小看这个,专业做过无刷马达的人就会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磁铁也有很多种,钕铁硼也有很多种等级,不过你只是想让它转起来就不需想这么多了,、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还是买吧,改成本更高。

网友:
转子动平衡也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