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 关于OS 50 怠速的问题

楼主(2016-09-22):
本人收了个二手的os 50,开始调试,因为以前油针情况一概不详,所以全部主油针顺时针到底,放1.5圈。副油针没动。点火,发现转速很高,稍微收油,咳嗽熄火。而且竟然怠速调试 几分钟,少了半箱油。拆掉排气管,里面存有大量费油,连风扇,发动机外观上全是油。我是新手,判断怠速富油,于是收了怠速油针,发现问题依旧,困扰多日,请高手指点下吧。我的问题如下:
1、大家都说风门怠速1mm开度,风门,指的是什么?是进气口的(),这两个月牙之间的间距?还是化油器上的熄火位置和油门刻度线之间的刻度距离?
2、副油针的行程到底有多长,因为我收了很多了,问题还是依旧,点火后怠速高,且超级费油,请问下怠速油针如果乱了,应该怎么恢复初始位置,总行程多大?
3、我看了很多文章,估计看乱了,那么OS 50直升机发动机的化油器怠速油针,顺时针是大?还是小?
4、目前症状,启动怠速高(我现在大概风门2mm点火,是不是过大了?),但收油门,速度下来了,咳嗽熄火。

怠速问题困扰我已久,请大师指点。

网友A:
os 50级的发动机好像有几个型号。你先要知道你的是具体哪个型号。一般散热顶或者机匣侧面会写着。
然后找原厂说明书,一把那说明书会写着原厂默认的油针开度。然后还会有原厂的调教方式。
航模的没有调试过。车模的是先调主油针 然后副油针 最后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 50级的发动机好像有几个型号。你先要知道你的是具体哪个型号。一般散热顶或者机匣侧面会写着。
然后找 ...

谢谢大校,主要我现在怠速都调不好,之后都还没动呢,呵呵,火头我看了,也是好的,化油器会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校,主要我现在怠速都调不好,之后都还没动呢,呵呵,火头我看了,也是好的,化油器会坏吗?

化油器很难坏的。发动机损耗最大的是活塞和缸筒。建议你确定发动机型号,然后找对应的说明书。
还有2冲程的机器燃烧不完全,油耗高正常。而且油里面还有润滑剂,抗氧化剂等一些不燃烧的成分。排气管出油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很难坏的。发动机损耗最大的是活塞和缸筒。建议你确定发动机型号,然后找对应的说明书。
还有2冲 ...

感谢,你说的很详尽了,我一步一步来!有结果了,我会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