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SR 接收机怎么设置电压回传?

楼主(2016-09-22):
飞控设置UART2 遥测打开smatport。打开遥测输出TELEMETRY
遥控上面怎么设的?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设了,没成功。F3和Xsr

网友:
你需要电压回传模块!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 发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自问自答,不合适吧。论坛不是分享的地方吗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哇~~原来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模型设置只有12页没有第13页啊?x9d plus,2.0.20固件

楼主(2016-10-23):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模型设置只有12页没有第13页啊?x9d plus,2.0.20固件

没关系。。有些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