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要醒目~~~~~X8动力配置~~~能用2个4合一电调么?

楼主(2016-09-22):
~~~~~X8动力配置~~~能用2个4合一电调么?
X8动力电调,可以是上层4个电机用一个4合1电调,下层4个电机用4合1电调?求大神指点!

网友:
4合1除了坏一个等于坏4个 其他跟独立电调是一样的,信号输入和电机输出也是独立的。

网友A:
我之前也真么想的,但是啥时候坏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真么想的,但是啥时候坏过呢

的确是这样,独立输出,但是电调坏了4个都废了,只不过4合1的电调对调校差些

网友:
没啥意思,据用过的反映,发热量大。
这种电调一般要放在中间位置,占据了机架的黄金位置

网友:
还是用分体的吧,那个坏了换那个。如果你有两个4和1的,机架还不大好放的。单个的可以放机臂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