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舵机的问题,都遇到过吧?

楼主(2016-09-22):
我现在用的是kst215mg舵机,抖舵很严重,想换成315,kst215和315尺寸是一样的,最上面的盖子不一样,315是4个安装螺丝孔,215是2个安装螺丝孔,我就想知道215的盖子能不能拆下来给315用,因为我的飞机上是2个安装孔位的。

顺便请教一下为什么KST215会抖舵呢?摇臂都没装,自己就抖,我所有的215都一个德行

网友A:
我们这边都不用了~~羊癫疯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都不用了~~羊癫疯舵机

其实飞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看着抖舵很不爽,其它舵机又没有合适的尺寸,尺寸合适的力量又不够,质量也差,KST215除了抖舵以外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飞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看着抖舵很不爽,其它舵机又没有合适的尺寸,尺寸合适的力量又不够,质量也差 ...

  全新 舵机 也抖动 么 ???
检查 遥控信号源,和 供电回路 电流是否 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飞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看着抖舵很不爽,其它舵机又没有合适的尺寸,尺寸合适的力量又不够,质量也差 ...

就是感觉心里不舒服

网友:
抖抖更健康。。

网友:
舵机找不到中立点,所以来回抖……

网友:
我看是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