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刚刷了Deviation5.0, 还能和华科尔的接收机对频吗?

楼主(2016-09-22):
有点方

网友A:
我刷4.0.1还可以

网友B:
可以,我试过,本来DEVO就是一直支持的,听说新的固件还支持S-FHSS,但是我没有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试过,本来DEVO就是一直支持的,听说新的固件还支持S-FHSS,但是我没有试出来

需要加高频头

网友:
原来这样,我刷了,没看版本说明,我有futaba的,所以,也没有再研究它

网友:
加个三合一高频头,帅得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4.0.1还可以

D10一开电源就显示通道3当前值为0%,安全开机设定为-100%,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试过,本来DEVO就是一直支持的,听说新的固件还支持S-FHSS,但是我没有试出来

D10一开电源就显示通道3当前值为0%,安全开机设定为-100%,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啊?

网友:
把油门摇杆拉到底再开机,不行就换一个摇杆拉

网友:
D10 刷固件能用 FUTABA的兼容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10一开电源就显示通道3当前值为0%,安全开机设定为-100%,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啊?

调遥杆中立点,记得调完后两个遥杆必须在中立位置上(包括油门杆),退出保存,再次启动遥控器,油门拉底,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遥杆中立点,记得调完后两个遥杆必须在中立位置上(包括油门杆),退出保存,再次启动遥控器,油门拉底 ...

大神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