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才是穿越练习神器啊

楼主(2016-09-22):
小巧,轻便,摔不坏,需要场地限制小,哪里都能飞,胆子也大了
一个包可以带好几架

网友:
啥图传距离不错嘛!

网友A:
怕风 怕太小飞丢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风 怕太小飞丢找不到

有BB响啊

网友B:
手感应该差蛮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应该差蛮多吧

那是肯定的,但是心理过程有了,飞大的一点不陌生

网友C:
压不住风

楼主:
这倒是真的,不过可以在室内飞啊

网友D:
我在BF里增大了EXPO,遥控器里设定了大小舵,小舵时将横滚和俯仰设定到60%, 在室内小舵飞手动很稳的,和200左右的无刷手感接近, 这样练习也不会坏手。 就是空心杯没有刹车,响应终归是比有刹车的无刷慢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BF里增大了EXPO,遥控器里设定了大小舵,小舵时将横滚和俯仰设定到60%, 在室内小舵飞手动很稳的,和20 ...

响应肯定比不上的,不过体验是很接近了

网友D:
是的,就是跟手的程度差了那么一点, 大幅度的动作难驾驭, 但是飘着慢慢飞, 完全没问题,所以特别适合新手练习,加装防撞架,主要是安全,安全第一,那个放心,就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只是全新的新手没办法把✈调好。最最适合的是第三视觉飞过一段时间的穿越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跟手的程度差了那么一点, 大幅度的动作难驾驭, 但是飘着慢慢飞, 完全没问题,所以特别适合新 ...

慢慢飞就行了,关键是有那个心理经验了,上手其他的就从容多了

网友(2017-01-12):
楼主的107L不带图传吧

网友:
站立的姿势不优雅,建议坐着飞{:soso__13165319925079696742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