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电池充电器选择求助

楼主(2016-09-2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科坑120D 1s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合适?一步到位,450,700的电池也得兼容。跪谢!

网友:
3.7v?如果是,手机充电器最合适

网友A:
做个或是淘个转接头,把三个1S转为一个3S,然后A9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或是淘个转接头,把三个1S转为一个3S,然后A9伺候。

有卖的吗?求给个链接

网友B:
1拖6充电器,可以不停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拖6充电器,可以不停飞

已经有了,可是现在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玩450和7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了,可是现在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玩450和700

直接308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卖的吗?求给个链接

关键字:一拖三 充电
你试试~

网友:
700级啊  308duo

网友:
楼上说的对,补充一下,玩儿大机,再加个a6或者a9,电池平衡时候用,拿来给小飞机充电十几分钟6块

网友:
我用的B6充电器,焊接的5个分接头,设置的用1S2.5A的电流充,蛮好,也很快

网友(2016-10-25):
一个并充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