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教!电机和齿轮打滑怎么办呀Q

楼主(2016-09-22):
用过AB胶和502都不行,一打浆就开列,怎么办呀,都粘了五次了,都是上天飞一次下来时打一个浆就开,

网友A:
无图,一般用螺钉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一般用螺钉比较靠谱
请问用什么样的带螺丝的齿轮

网友B:
估计是差的太多了

网友C:
强力螺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