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注意!F450的PCB底板螺丝孔

楼主(2016-09-22):
前一阵组了台F450,但是太沉,遂决定拆机减重。顺便把鸡肋减震板拆掉,装了没装好像没啥区别。有一次自动调参突然失控向右飞去,把我刚买了不久的山狗4K版给掉下来(硬挂,可能从扎带两边漏下去了),镜头粉碎,屏幕报废。后来查明是那个角的不干胶掉了(还号称3M原装呢)

结果正在接线的时候发现PCB底板的螺丝孔已经成这样了

几乎快要把螺丝漏过去了!!!
建议喜欢把螺丝拧紧的模友在螺丝上加个垫片,大概M2.5的,应该能很好地保护PCB
不多说了,垫片在路上了……

网友A:
你确定不是遥控器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遥控器失控?

确定,当时在面前飞的,回去查了飞行日志,除了IMU没法查之外还有就是定点模式没法自动调参报错,但没有FAILSAFE-Radio,也没跳变到返航,唯一可疑就是IMU

楼主:
抱歉哈,本帖禁止吸烟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飞控

如果有经验看到第三方数传就能明白了。。。
APM2.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经验看到第三方数传就能明白了。。。
APM2.8

也不止APM才有第三方数传吧,像PIX、CC3D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止APM才有第三方数传吧,像PIX、CC3D也有

好吧,我记得CC3D好像没有自动调参和定点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