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6-09-22):
新买的CB86-PLUS 存在下面问题:
同插两组6S电池充电。第一组充完后正常充第二组,关键是充完了第二组又掉头来充第一组,然后第一组充完,又充第二组,一直循环直到两组超压
这样就会造成电池过充啊,能不能设置每个插头上的电池,不拔开就只充一次。急都不敢好好用了

而且显示充进的电是最后一次充进的电,只有几十MAH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固件版本?

楼主:
V2.3(TEST)

网友A:
就是这种情况导致电池过充baozha

网友: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的产品并提出疑问。
根据您的描述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CB86S冲满一组电池后,会扫描检测之前充过的饿电池电压,如果有小于4.2V,会进行补充。充电过程类似倒入沙子,刚开始是会松动,需要时间去夯实,充电过程可以这么理解。您说的最后一充电只有几十毫安时,这是因为快补满了的原因,是正常范围,不会过充,请放心使用。
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关键是 充入电量不准 确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充入电量不准 确了啊

你好,CB86S的平衡精度是0.001V。确定是充电量偏差较大,不是正常的回充情况下,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如果是1年捏质量问题,这边可以免费维修。

楼主:
不是说充入不准,是说充入电量显示不准了。你没有看前面说的啊。。。。是“显示充入电量不准”

网友A:
上次充爆电池,充电器返厂把人家东西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充入不准,是说充入电量显示不准了。你没有看前面说的啊。。。。是“显示充入电量不准”

你好,

"显示充入电量不准",充电器的充入电量的显示是根据很多因素有关,如电池的起始终止电压,每节电池的新旧情况,是个参考值。
具体充得准不准确,是看你设定的充电电流和实际充电时间,通过计算,看看是不是符合你预期的充电电量。
如果还是不太理解,麻烦留下您的qq或添加我们售后的qq,具体拍张相片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给你解决的,这个问题仅仅根据充入电量不准几个字是比较难理解你意思的。

相信这个不是什么难题,如有疑问随时联系下方。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好吧我再发一遍,明明贴子一开头就讲了:

新买的CB86-PLUS 存在下面问题:
同插两组6S电池充电。第一组充完后正常充第二组,关键是充完了第二组又掉头来充第一组,然后第一组充完,又充第二组,一直循环直到两组超压
这样就会造成电池过充啊,而且显示充进的电是最后一次充进的电,只有几十MAH,能不能设置每个插头上的电池,不拔开就只充一次。急都不敢好好用了
而且显示充进的电是最后一次充进的电,只有几十MA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再发一遍,明明贴子一开头就讲了:

可能您没留意我之前的回复吧.
1. 您的电池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充电过程会产生虚电现象,所以会产生“补电”的过程。所以,充完之后,再次检测之前充了电池电压,小于4.2V,会出现您说的情况:“充完了第二组又掉头来充第一组”。
2.最后,由于补电快要补满,所以 充电量很小,出现您说的情况"而且显示充进的电是最后一次充进的电,只有几十MAH“。
3.至于,判断是不是过充,可以拿个新点的电池,一般不会产生充电虚电现象。充完电,看看会不会超过你设定的充电终止电压,如果没超过就是正常的,如果超过了就是需要返厂维修。
如果还有哪不理解的地方,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您没留意我之前的回复吧.
1. 您的电池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充电过程会产生虚电现象,所以会产生“ ...

用过你家的充电器,这电视点儿,结果充到4.21,,确实有几率把他过充的情况发生,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电池来说确实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过你家的充电器,这电视点儿,结果充到4.21,,确实有几率把他过充的情况发生,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电 ...

我们充电器是独立充,精度是比较高的,误差通常是3-4mV。你说的结果是4.21V,有10mV误差,是根据bb响测还是充电器显示,如果是bb响测是本身有误差的,自身会四舍五入。如果是充电器显示,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进一步找出原因并解决。
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充电器是独立充,精度是比较高的,误差通常是3-4mV。你说的结果是4.21V,有10mV误差,是根据bb响测还 ...

为何上面这排冲进去没有毫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