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好盈120A电调 F什么什么3670电机 可以用4S 75C和100C的电池吗?

楼主(2016-09-23):
没忍住,还是下手了,今天早上收到,玩了一天,原车带的3S 6200电池是垃圾,放电三次到11.1v,充电都只能充进去5000毫安,虚标太严重,所以想用我自己的电池

问题来了,我有很多4S 1300毫安 75C格式电池 和4S 1300毫安 100C雪人电池,车子配置是好赢120A电调,F开头的3670电机,看着还挺高端。。不知道能不能把我手里的那些电池用在这个车子上?

问了卖家,卖家说可以,但是我以前烧过几次穿越机电调,有一次还着火了,所以心有余悸,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如果可以用,1300毫安大概能跑多久?如果不能用,能不能推荐几款这个车子用的电池,一比十的维卡野牛什么的,我刚入坑,不太懂,请指教,多谢!

网友:
哇  什么电池这么厉害,都到持续100C放电了?求厂家来个130A放电曲线图

网友A:
3.7~4.2能有5000/6200=81%的电量,这块“是垃圾”“虚标太严重”的电池相当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4.2能有5000/6200=81%的电量,这块“是垃圾”“虚标太严重”的电池相当棒啊。

这个意思是6200毫安电池,充5000毫安是正常现象吗?不懂,没玩过,懂了就不来这里问了

网友(2016-10-30):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是6200毫安电池,充5000毫安是正常现象吗?不懂,没玩过,懂了就不来这里问了

求电池品牌
<

网友:
标6200 3.7开始冲能充进5000还不满足啊 电调可以承受4s 这个电机不清楚 我觉得最好别过3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