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双舵机调参

楼主(2016-09-23):
请教:固定翼升降双舵机用Y线连接接收机2通道后,遥控参数怎么调才好?求大神出招!

网友A:
用Y线的话~~只能调拉杆了

网友B:
如果都是普通正向舵机,不能用Y线,插两个通道然后设混控吧

网友C:
为什么要用y线呢 很多控都支持双升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线的话~~只能调拉杆了

我试了,用Y线没法参的,调拉杆更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普通正向舵机,不能用Y线,插两个通道然后设混控吧

嗯,你的意见好用,我把Y线剪开,用双通道混控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y线呢 很多控都支持双升舵

是模型预埋的两套Y线,不是我非要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模型预埋的两套Y线,不是我非要用。

那只能买一个反向舵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模型预埋的两套Y线,不是我非要用。

吧Y拆了插俩通道

楼主:
就是这样干了,要不然没办法玩了。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买一个反向舵机了

嗯嗯,只能拆线或买反向了。

网友E:
在某宝上淘一个舵机反向器,连接在其中一个舵机和y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某宝上淘一个舵机反向器,连接在其中一个舵机和y线之间

没买那个,我换成双通道了。谢谢啊

网友F:
2个通道设置混控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个通道设置混控比较安全

网友G:
一个舵机反着装,再用Y线连接。我原先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舵机反着装,再用Y线连接。我原先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