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修理

楼主(2016-09-23):
前几天不小心把22.2v的电插直机里,马上就冒烟。立即拔电。请教各位大神,这四个舵机还能修吗?

网友:
电路板坏了一般没得修了,留着拆齿轮吧

网友A:
22.2V 的电池本来就该插直机呀?怎么会错?

网友A:
电调不是支持2S---6S 吗?这些电池插进去都能用,都不会坏,只是要换电机,舵机怎么?会坏

网友:
确实诡异。

网友:
舵机独立供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是支持2S---6S 吗?这些电池插进去都能用,都不会坏,只是要换电机,舵机怎么?会坏

LZ应该是22.2直接插给接收机供电了,否则不会这么说,没有一个牌子的舵机能支持22.2的都是7.4直驱

网友:
寄回亞拓不是都半價換新嗎?

网友:
直供点不要用6s的插头就不会查错了。

网友:
让亚拓售后给维修吧,之前有半价换新,现在不知。

网友B:
一般是里面电路板的稳压芯片烧了!要是觉得自己有这个焊接能力拆下来看看那个芯片的封装型号,在没击穿的情况下,然后去淘一个同样封装的芯片回来焊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里面电路板的稳压芯片烧了!要是觉得自己有这个焊接能力拆下来看看那个芯片的封装型号,在没击穿的情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V 的电池本来就该插直机呀?怎么会错?

舵机的电压是不能超过8v的。

网友:
问售后换电路板什么价格,应该可以修复吧

网友C:
电气自动化表示查出原因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自动化表示查出原因不难

什么意思?电气自动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电气自动化。

这位模友的意思可能是:学电气自动化的模友很容易搞定。我猜他就是学这个的

网友:
表示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插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