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改一条948玩具船-防水测试

楼主(2016-09-23):
这条已经是楼主改装的第3条948了,其中第二条改装了两次,也就是说这次是第4次改装了。能对玩具船这么执着的恐怕也只有我了吧!废话不多说 上图 上图
先来考考大家眼力,这两图大家能发现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答案揭晓 看到这个水泡了吗?这是灌了半船水的。

网友A:
双舵,舵机并联?要不接收机通道不够吧?

楼主: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是还不过瘾的,所以干脆整个浸到水里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舵,舵机并联?要不接收机通道不够吧?

是的,并联,只用一个通道。

楼主:
其实这船还有个问题,就是倒退走不了直线,只会退着转圈,左右打舵也只有画大圈和画小圈的区别。这个问题恐怕是无解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船还有个问题,就是倒退走不了直线,只会退着转圈,左右打舵也只有画大圈和画小圈的区别。这个问题恐 ...

低速倒退,还比较有方向性,高速,都转圈

网友:
防水工作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倒退,还比较有方向性,高速,都转圈

就是低速退,高速就只能空打水泡了

网友A:
我的几条船都是舵机没做防水,电调是海王,本身防水够了,接收机直接灌封胶灌满,沉水里一次,舵机坏,正常使用舵机不浸水,船舱有点水没事。拆开舵机看过,电路板有点不太好做防水。楼主舵机怎么做的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几条船都是舵机没做防水,电调是海王,本身防水够了,接收机直接灌封胶灌满,沉水里一次,舵机坏,正常 ...

我这舵机原来是在450电直上使用的,设计并不防水。我是在外壳缝隙和信号线处打上704,电路板没做处理。舵臂那里就没法处理了,像我这样玩舵机少量进水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舵机原来是在450电直上使用的,设计并不防水。我是在外壳缝隙和信号线处打上704,电路板没做处理。舵 ...

那还是不太保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舵机原来是在450电直上使用的,设计并不防水。我是在外壳缝隙和信号线处打上704,电路板没做处理。舵 ...

很不保险,说不定什么时候进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保险,说不定什么时候进水就坏了

所以装了两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