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车从修车开始~1:5汽油老爷车 修复日记(周六已更新)

楼主(2016-09-23):
闲鱼白菜了一辆 实在够老够旧 损坏部分繁多 不过这样折腾起来才有意思

楼主:
整车还是比较完整的

断裂部分比较多

锈蚀很严重

这处断裂 被修过 现在打算重做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车还是比较完整的

断裂部分比较多

很久没打理的样子

车壳虽然缺失断裂 但觉得能保持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久没打理的样子

转向舵机 变成双机合作了 佩服原车主的智慧

前桥拆除 留下2碎片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Tpbq\4456\01592740.gif

换个角度看世界 我的工作间一角 当初一条拖船 入的坑 觉得自己快变工具控了 缺技术缺经验不能缺工具

k开始拆 罗宾汉的活络扳手 实际该用套筒的 这不是发帖吗 摆拍一下 勿喷哈

拆下的部件断裂的 要重做了 哎

避震虽小 五脏俱全呐
第二次拆这玩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向舵机 变成双机合作了 佩服原车主的智慧

前桥拆除 留下2碎片

清洗擦拭 一对前避震 先搞定它   减震油 绿油 准备好

绿油第一次用 应该是涂在这个部位

加注减震油

完工 看上去 感觉如何?

网友:
技艺高超

网友:
维修高手啊(
<

楼主:
下料动工

关键尺寸合适

装上试试···

继续 省略N图

装上再试 感觉还行

比对下孔位

另外一个 焊接完毕

氧化的颜色真好看

对比一下 坏的那个塑料 这下不容易断了吧 ^_^

网友:
工具控。你这工具。大神
<

楼主:
先在纸上放样
这个钻头我喜欢(*@ο@*)

板不厚重量还可以就不开减轻孔了

这里没折边 偷懒 焊上螺帽

这块板也改掉 换个简单的造型

这块装避震的板 也改掉 用个厚的材料 避震嘛总是很受力的部位

拼起来 对比下之前的塑料件

装在底板上看看效果

纠结要不要抛光呢?

焊上最后一个小部件

楼主:
大家踊跃 拍砖呀 ········继续上图~\(≧▽≦)/~啦啦啦

楼主:
双轴承厉害的  保养一下吧

加上顶级润滑脂 只加一面不能太多

开始做上摇臂 几个圈圈车出来

焊接 焊接  还行吧

火红火红的

原来的球头丝孔太细 加工一下

位置摆摆看

基本完成 考虑要不要抛光呢

顶起来 要不没动力了 \(^o^)/~桌上是一堆不锈钢螺栓

网友:
蝴蝶架部分还是建议打孔偷轻的,那么厚太沉了最后
<

网友A:
另外请教胶盖的轴承怎么把胶盖无损的取下来?有几个轴承脏了一直没敢动手。还有轴承加的什么油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胶盖的轴承怎么把胶盖无损的取下来?有几个轴承脏了一直没敢动手。还有轴承加的什么油呢

我是自己做的一根钢针 是扁的  由小孔处的防尘盖间隙插入 上挑即可  轴承有不同粘度的润滑脂根据转速选择 但要适当 要不运转阻力会变大 的

网友B:
好手艺,强大!楼主的维修车间工具好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强大!楼主的维修车间工具好全啊,

呵呵 就这点爱好 同城模友需要场地设备可以过来  魔都金桥

楼主:
继续小零件的修复

焊补法

修复前后对比

弱弱的问下 这个部件 该叫什么名字呢? 差速器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