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固定翼出现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6-09-23):
mwc飞固定翼出现问题,求大神解决,自稳开启副翼用外力自己修正是反的,求解决

网友:
MWC怎么耍固定翼模式 ?
  我有一个之前玩4轴的 ,  现在想用固定翼  ,   求教!!!

网友:
左右副翼接反了,或者在软件里调整舵机的正反

网友:
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