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50A电机不转

楼主(2016-09-24):
好盈50A 花牌1880电机。刚玩了一电,换电再飞的时候,就不转了。上电后,电机检测发出嘀嘀声,检测完后,加油门,电机不转。请问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A:
缺相会发抖,你的发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会发抖,你的发抖吗?

不抖,接电后,正常嘀嘀6声,然后一声长的嘀一声。加油门,电机不转。

网友:
不经过飞控!直接用接收机驱动试试看

网友A:
要是不能驱动那就是电调有问题!电机一般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能驱动那就是电调有问题!电机一般不会坏的

新手、不会弄。我网上搜搜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会弄。我网上搜搜看吧。谢谢!

也好!自己科普一下吧!

网友B:
重新校准油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油门试试

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

能检测电池节数,电调应该没问题,只是收不到脉冲信号,检查一下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检测电池节数,电调应该没问题,只是收不到脉冲信号,检查一下接收机吧!

接收机怎么检查啊?除了油门,其它都正常。我连接线也重新拔了再插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怎么检查啊?除了油门,其它都正常。我连接线也重新拔了再插好的。

你把电调信号线插在其它的通道给接收机供电(这时不要管电机怎么响),在3通道插个舵机,打油门观察3通道的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C:
切到熄火开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调信号线插在其它的通道给接收机供电(这时不要管电机怎么响),在3通道插个舵机,打油门观察3通道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到熄火开关了吧

没有切熄火

网友D:
可能程序掉了,我的也出现过,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程序掉了,我的也出现过,返厂

电机不转,加油门,听到电机发出滋的长音。换了电机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转,加油门,听到电机发出滋的长音。换了电机也一样。

对,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