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问题,医生请进

楼主(2016-09-24):
问题,自组650四轴,naza V2飞控,futaba t14sg 接收机6008,飞机解锁后电机转动正常,但是起飞转速不够,本来考虑可能是电机电调没有做油门行程,然后每一个电机单独做了油门行程校准,校准的时候油门开到最大,电机转速达到最高,4个电机都是好的,但是接回飞控,又变成只能维持很低的转速,并且感觉油们推到50之前电机转速没变化,到达51的油门,则稍微加高了一些转速,但还是无法离地。链接调参软件,行程正常,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小弟不胜感激。先行谢过

网友:
确定飞控参数都正常??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是正常的,反正各通道显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
把配置说清楚

网友:
naza v2。起飞必须要50%以上才可以

楼主:
对关键是油门最大都无法离地,而且从转速的声音上来分辨,也完全没有到达最高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关键是油门最大都无法离地,而且从转速的声音上来分辨,也完全没有到达最高转速。

你没上桨 飞控知道你在玩他,所以就没有给电调全力的指令,你挂桨了 转速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上桨 飞控知道你在玩他,所以就没有给电调全力的指令,你挂桨了 转速就快了

大哥。。我真的挂了桨了,但是也没有用啊。。。

网友:
这种我在精灵2遇上过,最后是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基础校准,高级校准。。。调参软件上遥控器校准。解决问题

网友:
看看模式情况,不会吧油门左右手情况搞错了没有!我犯过这样的错误本来我是右手油门的结果模式选的米国手情况有点像楼主描述一样

网友:
不会浆上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