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人如何玩船模

楼主(2016-09-24):
船模区域的朋友大家好,我之前一直玩航模,DIY过挺多,现在想自己做个船模玩下,打算做个小型的快艇形式的,手头都是航模的设备,不知道行不行,2.4G 6通道的遥控器应该也可以用吧。电机和电调应该怎么选呀?推荐下名字或者型号。

网友A:
100元买个玩具,找找感觉,玩坏了直接把所有设备拆了升级。至于买哪个玩具,看看论坛改装最多的玩具船。预算足就碳纤玻璃钢之类的船。

网友:
玩船控一般只需要两个通道,油门和方向,所以肯定能用。

网友:
电机和电调的选择,你先确定船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元买个玩具,找找感觉,玩坏了直接把所有设备拆了升级。至于买哪个玩具,看看论坛改装最多的玩具船。预 ...

给推荐个吧,。网上查了查,看的眼晕,真是摸不清,亲民价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推荐个吧,。网上查了查,看的眼晕,真是摸不清,亲民价格的。

推荐玩具船?我熟悉的只有环奇955和A5.可以看看,玩几次就把里面全部拆光。这么大的船30a的电调和2835电机就够了,注意做好电子设备防水。

网友:
先搞个伟力或者欧兰斯的玩具入门吧,也不贵,几百块就有全套,电池也是和飞机2200 3s

网友(2017-06-11):
先纠正一个说法  航海模型也是航模     航模传统上包括航空模型和航海模型,后来加入了车辆模型和航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