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肥鲨HD2和Skyzone 2SV+的接收机-穿越机-图传-FPV

楼主(2016-09-24):
想收一套FPV眼镜,有人推荐肥鲨HD2,有人推荐Skyzone 2SV+。没用过眼镜,请教一下:
1、都说肥鲨的接收机不好,有模友说,要买就买40频的,32频的不行。请教:肥鲨有没有40频的接收机?如果买HD2,接收机买哪款好,能不能给个链接?
2、听说有双接收,像肥鲨HD2,如果要独立的双接收,则必须是外置的吧?内置的是不是没有独立双接收?
3、Skyzone 2SV+的双接收,是不是必须配双通道摄像头和图传才能起作用?还是普通的图传,也能用双接收,以增加图像质量?
4、看了不少网页资料,大家的结论是:SKY的稳定性好,功能用起来方便很多,但图像质量一般;HD2的接收不好,但图像质量好。如果入门FPV,是买HD2还是SKYZONE 2SV+?
5、如果买了眼镜,是不是飞机上的图传和天线不用换,直接可以匹配?
谢谢啦!

网友A:
帮顶,我个人喜欢肥鲨的简捷、便携,据说要出新款了,还没入手。接收看到别人有用双接头,是裸露外面的,还好是冷光液晶显示稍有科技感,但的确破坏了原来简捷的美感。——不懂瞎说。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这问题都问过几回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还是那句话,好不好看国内外比赛视频,专业的都用什么你就用什么没错,他们不会傻到接收那么不好国内外还都在用吧,我只能说到这了,理解不理解在你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个人喜欢肥鲨的简捷、便携,据说要出新款了,还没入手。接收看到别人有用双接头,是裸露外面的,还 ...

fatshark 设计合适比较合理的,确实简洁便携,操作简单,最关键的是 可以多用 不光是飞穿越机、拓展模块让玩家自由搭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加 头追 能不能玩儿模拟飞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加 头追 能不能玩儿模拟飞行啊?

好主意。把电脑的VGA视频输出到眼镜,用遥控器连接头追,应该就可以了吧?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把电脑的VGA视频输出到眼镜,用遥控器连接头追,应该就可以了吧?臆想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加 头追 能不能玩儿模拟飞行啊?

理论上可以啊

网友:
粗胖鲨 H D 2 , 扣 扣 : 三 四 O 三 八 三 2 八 O

网友:
如果预算够的话强烈建议HD2一步到位。 模拟信号的分辨率最高就是480P 所以这个东西一时不会更新换代 HD2的屏幕如果说是65寸彩电 那么SKY的大概就是40寸左右。 我用的肥鲨最便宜的200多块的单接收+肥鲨蘑菇头 效果跟SKY+大力的双蘑菇接收效果基本一样。我朋友穿树林总撞 后来试了我的HD2飞 像开挂了一样。

网友:
HD2是退烧之选。但是性价比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个人喜欢肥鲨的简捷、便携,据说要出新款了,还没入手。接收看到别人有用双接头,是裸露外面的,还 ...

要出新款了么?在哪看的啊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出新款了么?在哪看的啊亲

国外的一个网站。

网友:
新款我不是已经发帖了么DOMINATOR SE。HD3暂时没有任何消息。

网友E:
新款应该说的是DOMINATOR SE,好像不是HD3,有知道的吗,求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款应该说的是DOMINATOR SE,好像不是HD3,有知道的吗,求证一下。

某宝上有一家已经开卖HD3。我问了他,说是预订,预计十月份有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有一家已经开卖HD3。我问了他,说是预订,预计十月份有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有一家已经开卖HD3。我问了他,说是预订,预计十月份有货。

请pm下商家呗,配置上有大的提升吗?

网友:
找到一些资料:
HD2/HD3区别
DOMINATOR HD2 / HD3唯一区别就是视角HD2是50(周边模糊)所以推出HD3解决视角问题由50降至42(周边不模糊了清晰度高了)新的16:9的显示在HDMI模式时,以匹配HD系统的显示宽高比格式。
还有挺期待的。。。解决了模糊的大问题。。

网友F:
1. 40频黑羊接收,配HD2效果不错。
2.肥鲨原厂2444分集接收有bug已经停产,目前是改款2445,优点是能用hd2按钮调频,带原装面板,外观上一体性好。
3.开源5808双集接收有两种,两个天线分开左右那种是仿laforge的,需要拆眼镜埋线。还有一种天都在模块上的,不用拆眼镜。开源模块能上电自动搜频,使用方便。
现在入手hd2应该是合适的,身边用的人多好交流。HD3刚出价格高,另外视场模糊是小问题,第一模糊程度很轻,第二飞起来主要看中央。
sky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40频黑羊接收,配HD2效果不错。
2.肥鲨原厂2444分集接收有bug已经停产,目前是改款2445,优点是能用hd2 ...

中肯

网友:
画面都小,沉浸感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40频黑羊接收,配HD2效果不错。
2.肥鲨原厂2444分集接收有bug已经停产,目前是改款2445,优点是能用hd2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pm下商家呗,配置上有大的提升吗?

某宝上搜“肥鲨HD3”,前面的搜索结果中找,只有一家在卖,澜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