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 刷固件后 飞行模式丢失

楼主(2016-09-24):
如图刷新固件后出现飞行模式第一模式丢失 刷回别的固件 也还是解决不了   求助~~~~~

网友A:
五通道怎么没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通道怎么没有输入

有呢···转换模式都可以啊!!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你也是第一个遇到这样的,你要不要试试刷成模型车的固件,然后再刷四轴的固件,我一般都是这样搞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你也是第一个遇到这样的,你要不要试试刷成模型车的固件,然后再刷四轴的固件, ...

百度一下 发现今年5月也有一模友在百度贴吧求助  不过没人解答
有刷过小车的固件           不过就刷了一次···明天才刷几次看看~~~

楼主:
就这样 我打到下面几个 自稳模式  还是可以飞的..............真操蛋.....不知道个怎么个情况

网友:
这不是APM的问题,是MP软件汉化的人搞出来的问题,换英文版或其它版本的中文版,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版本的中文版有这个问题.
用APM没必要用新版本的MP,用1.3.25的足够了,若不刷3.2的固件那么用1.3.14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了,我的是1.3.28的中文版,后来也是重装也解决不了,卖家发了个绿化版的1.3.28就解决了,我也是新手不明白是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我的是1.3.28的中文版,后来也是重装也解决不了,卖家发了个绿化版的1.3.28就解决了,我也是新 ...

汉化出问题  我是卸载了     重装    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6-11-09):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地面站版本的问题,刷了固件就会出现第一模式不见现象,找APM买家重新发一个版本给你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