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无副翼用天7控怎么设置

楼主(2016-09-24):
我是新手不知道天7怎么设置

楼主:
有没有老鸟能帮帮我啊

网友A:
你要设置什么?控不是有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什么?控不是有说明书啊!

设置直升机的镙巨曲线设置什么的

网友B:
论坛里有详细说明 你搜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详细说明 你搜天7

嗯我找找看,谢了

网友:
直升机螺距曲线一般不用设置,你要开3D设置油门曲线就可以了!这些说明书都写的很详细啊,自己多看说明书啊。不要无头无脑的就问天7怎么设置,1,你要设置什么。2,关于设置说明书写的很详细而且是中文说明书,控也是中文的!你如果问3D要怎么设置曲线那大家都可以回答你,只练悬停航线的话把油门曲线3D设成100%,0%,100%就可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天7的曲线应该是从-100%到100%的),如果想暴力点,就设成100%,80%,100%!

楼主:
我就是练旋停

网友C:
有微信吗?我尽量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微信吗?我尽量教你

466835233微信

网友:
搜不到你,显示无结果,你加我吧15627119689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找找看,谢了

不谢 你先自己看看 问得问题也就有针对性 别人给你解释 你也看的懂 如果你不了解控的基本功能 就算给你调好了 下次你还是不会 直机经常会根据需要调来调去的  所以主要还是要自己了解自己的设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