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碳

楼主(2016-09-24):
GT15HZ,飞了二十多个起落,因为怕拉缸而加大了机油比例,积碳就这么严重啊

网友:
用的什么机油?配比多少?是否有点贫油?

网友:
积碳,应该是燃烧不充分造成的吧。

网友:
没必要加大机油浓度,按照机油瓶身上说明书所示的比例调配即可。
太浓的机油会增加积碳,影响点火,还加重曲轴连杆的负担,扰乱汽油混合比,降低燃油效率

网友:
楼主,油机手感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