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专题】恒龙T34-85超详细食用指南

楼主(2016-09-24):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写在开篇
   一提起恒龙T34,RC坦克圈子里对它的诟病声音很大,这些诟病声主要源自于RC坦克玩家中的静态高手们,因这部分玩家对坦克静态细节和整体品质都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导致了很多玩家直接否定了恒龙的这个产品,拒绝入手。加之铁杆俄系RC坦克玩家相对数量较少,这就造成恒龙T34自2013年上市到现在,在本圈子里引起的反响寥寥。那么对于广大T34爱家来说,恒龙的T34-85到底能不能食用?能不能通过某些改造使其变得可口?笔者将在本专题贴进行深入研究。

若想跳过正文直接观看改造完成后的图片以及视频,请到二楼,或猛击此处:完成后图片以及视频

一、产品选择
    对于一个喜欢T34的RC坦克玩家而言,截止2016年5月,国内在售的1:16RC坦克有两台可选:小号手和恒龙。相比恒龙,小号手RC-T34的外观品质略优,但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此外小号手的波箱基本都是使用尼龙齿轮,车体材质略软,它的行驶能力和车体部件的耐用度理论上不及恒龙。如要对其进行彻底的RC化改造,工作量将大于后者。假如玩家的需求偏向静态陈列,且RC环境专注于室内操作时,可以选择小号手T34着手改装。
    现在回到本帖主角,恒龙T34。选择恒龙T34的初衷,在于相较号手的T34,恒龙在坦克RC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基础更扎实一点点。恒龙有各种通用的结构设计,车体结构强度相对比较高,经过悉心改造后,将会获得不错的行驶效果和行驶寿命。另外相对丰富的零部件供应,也为恒龙T34改造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总的来说,恒龙T34拥有更大的改造潜力。(两个什么都差不多的坦克,哪个硬就买哪个。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二、外观问题
    在此笔者罗列出截止2016年5月,恒龙T34外观存在的较明显问题:
1、首先是为人所熟知的车尾下装甲角度不正确。
实车为45°:

恒龙为35°:

这个错误推测是恒龙为了容纳波箱而对壳体进行了扩容。
不过因为车尾下方受关注的程度相对较低,除了少数硬核静态玩家以外,笔者相信大部分RC坦克玩家不会太介意这个问题。

2、车首机枪护盾错误,这错得不应该。
实车:

恒龙:

3、车长指挥塔上的观察窗外形错误,也是错得不应该。
实车:

恒龙:

4、路轮的橡胶轮缘造型失实,恒龙呈现的这种full spider路轮的橡胶轮缘不应该有大颗粒放射状防滑条纹。注:恒龙路轮为整体塑料材质。
实车:

恒龙:

5、关于炮塔类型的疑问。
资料略图:

恒龙:

恒龙这个炮塔呈现的不是最常见的几种炮塔焊缝(接缝),但是这个焊缝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属于1944年的斜角焊接炮塔,并且在不同的专题著作中对斜角焊接炮塔(Angle-Jointed Style)的解读以及线图细节描绘均存在一定差异。所以严格来说,这个炮塔接缝不应该算作错误。笔者觉得这种焊缝算是比较美观的一种。

6、悬挂高度过高:
这个问题笔者推测可能是恒龙在设计时有意为之,首先可以简化结构,其次增大了摇臂的减震行程,抬高底盘,以此增强了底盘的通过性。
实车:

随意搜来的一张原始恒龙T34图片:

这样做带来一个视觉上的问题,底盘部分显得很巨大,著名的“大脑袋”居然显得有些小。
也有玩家说恒龙的85炮塔本来就做小了,那么笔者专门做了第7小点进行专门探讨。

7、关于恒龙T34尺寸比例失真问题,笔者尽其所能做了如下手工测量,与从各著作中可找到的实车参数进行对比。注意,测量对象是已完成悬挂高度修正后的恒龙T34:

从实测数据上看,恒龙的整体表现比较优秀。假如炮塔存在严重的比例失真问题,那么极有可能会在全长、车高这两个数据上暴露出问题。所以笔者的结论就是:恒龙T34的底盘尺寸是准确的,85炮塔外形没有严重失真,85炮管外露部分疑似长度不足。如要进一步验证炮塔外形准确度,需要找到更全面的实车数据来参考。

    还有一些细节缺失和显而易见的制造因素导致的细节缺憾恕笔者就此略过了,如还有未被提及的恶性外观错误欢迎有兴趣的玩家回帖补充和讨论,外观问题结束。

三、深入改装
当玩家拿到恒龙T34以后,请首先检查一下诱导轮安装座,看看靠近车体那里有没有裂痕,没有就恭喜了,如果有裂痕的话,那么在对其进行处理之前最好多加小心别被撞断:

注:笔者这台T34购于16年5月。

原车分解备案:

1、炮塔部分改造
    改造目标:笔者对伸缩炮管一直缺乏兴趣,但希望BB弹功能要保留,这也许可以视作恒龙玩家的特权吧。其次要尽可能复原炮管的俯仰角度。恒龙T34的原厂炮管无俯角,仰角也非常小,85炮已经属于大口径炮,笔者不能容忍它像小口径短身管坦克炮那样随便将就。

因不搞伸缩炮,所以在炮盾内壁和炮管根部之间填充热熔胶进行加固。从前面看过去,炮管和炮盾口之间有均匀的一圈间隙,这里效果很好,要给恒龙赞一个:

喜闻乐见的小红点,在炮手瞄准镜开孔处安装激光。利用热熔胶凝固的时间,校准激光和炮管的轴线,最后用AB胶加固:

线束需求:2(机枪灯)+2(激光)+3(俯仰舵机)+4(BB波箱)=11路。
故选用12路电滑环即满足需求:

利用炮塔里原来安装炮管升降波箱的螺丝座,在上面加装1cm的M3铜柱。目的是为了增高孔位:

用AB胶粘牢两段1cm方木:

方木为底,三个铜柱为边,共同组成40g舵机安装位,位置极好:

请看BB波箱上的这一个螺丝孔位,原线束压板的固定螺丝位,经测试,它极为适合作为俯仰拉杆的立足点,角度极佳,且不干涉BB波箱运行:

这个孔位自身有一定高度,为确保牢固度,使用AB胶对螺丝孔位里外均进行加固。加固前注意彻底清洁油渍。

内侧浇筑AB胶加固: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俯角,BB波箱尾部的升降挡板部分需要切掉:

装填手舱盖内陷边缘需要打磨一点。更激进的玩家可以将装填手舱盖和车长舱盖的内陷部分全部切除,便能获得与实车相同的-5°俯角容纳空间!

至于炮管的最大仰角,将受限于BB波箱底部与炮塔座圈的关系。
综上所述,巨大的BB波箱其实就是增大俯仰角度的最大阻碍。

这时可以把炮塔表面的细节饰物都装配了。三个潜望镜和车长塔的五个观察窗都增加上自制透明件细节:

炮管与BB波箱组合到位,M2球头与7.5cm拉杆安装到位,电滑环安装到位:

同轴机枪灯安装到位,舵机安装到位,线束对接布线完毕,炮塔内构完成:

最终炮管俯仰角度为-4°至+17°,上下合拢,炮塔结构完成:

2、底盘部分改造
(1)悬挂高度修正:

根据实车的设计,摇臂在负载平衡时基本处于水平角度,结合恒龙的现有结构,可以采用封堵最下方减震行程的方法来达到修正目的。封堵方法多种多样,本文只列举其一。

测量所需参数后,使用ABS版制作封堵件:

因为这里的受力模式很单纯,封堵件粘进去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牢固度:

完成:

(2)诱导轮:
    在这里提一下,本次T34改造使用的诱导轮、驱动轮、履带均采用MATO的T34商品,材质为锌合金,笔者将逐个作出评述。
MATO设计采用恒龙原装那种野蛮粗暴的自攻螺丝安装方式,并且所配自攻螺丝的有效固定深度比恒龙的原配螺丝还浅。注:这两种自攻螺丝互不通用。
也罢,反正笔者本来也不打算采用这种不靠谱的安装方式。

这里是诱导轮调节孔位。
恒龙出厂默认使用的是最靠近车前方的孔位,经过笔者反复测试,这个孔位的确是最适合此状态下的T34(实车悬挂高度+MATO履带/诱导轮/主动轮)。
若调近一孔,当悬挂处于压缩位置时将产生履带跳齿;
若调远一孔,将破坏履带自然下垂的姿态。
将这个孔打穿至车体内部,直径稍微扩一点,使其刚好可紧固M4螺丝且又不至于把车体撑爆开。
有些这里已经爆开的朋友不必着急,继续往下看并照着做,能够抢救回来:

将打通的孔洞内侧边缘磨出一个可容纳M4螺帽的空间:

MATO每个诱导轮里面有两粒5*8*n轴承,将其敲出,置换为两粒4*8*3的轴承。注:n值笔者忘记了,换轴承这里忘记拍照片,抱歉。

现在可以愉快的使用M4螺丝进行诱导轮安装了。推荐用热缩管套在螺丝上,再穿过轴承,这样轮轴与轴承内壁贴合会很紧密。车体内侧使用M4自锁螺母锁定,诱导轮安装便告完成,稳固端正。
之前车体有裂缝的玩家通过这样的改造后就不用太担心诱导轮受到来自车前方的撞击而脱落,现在受力位置已有了一定改善:

恒龙塑料轮和MATO诱导轮对比:

注:MATO诱导轮以及驱动轮均需自行喷漆。
MATO诱导轮制造工艺比较优秀。

(3)波箱:
底盘整理一下,下面将要安装虎贲7级减速波箱,T34需选择短输出轴。
挂钩安装处内侧,磨薄一点以便操作。原装波箱最靠近车头的螺丝座需要全部磨平:

每边波箱都有5个螺丝孔,装上1cm的M3铜柱:

波箱尽量往车体侧壁靠,输出轴尽量对准侧面孔洞圆心,摆放好波箱,定位铜柱位置后,在底盘上打孔:

插一句,趁还没有把波箱装上去,可以把底盘的摇臂固定孔用AB胶加固一下,现在做刚好,以后做也可以。

现在装上波箱:

位置很好。

笔者采用7.2V镍氢电池驱动1:52速比虎贲波箱,经后期的测试,这个组合非常适合T34。该波箱结构紧凑,运行噪音很小,原配的有刷电机内置了消火电容,电机转速较高。受限于有刷电机的固有特性,波箱在极低速区间表现不行,而在其它速度区间没问题。

(4)路测
此时应该装上驱动轮、履带进行路测了。
MATO驱动轮和恒龙塑料轮对比:

MATO驱动轮是二战晚期T34最常见的型号,做工依然精致,直装无改。轮缘的六个盖板细节上有小失真。恒龙出产的型号属于前一个时期的驱动轮,到了1944年在历史照片中已难觅踪迹。

路测结果:右侧波箱输出轴稍短了一点,通过附送的垫片修正。还发现右侧输出轴的轴向存在微量倾斜,但是尚在履带容错运行范围内。不知这是否是个例。

关于MATO履带
实车:

恒龙:

MATO履带板外形采用的是加强了防滑性能的华夫饼履带板,高高的防滑条看上去极具战斗力。
对履带进行仔细检查发现每侧履带均有一两枚履带板存在铸造缺陷,可利用多配的备件来置换。个别履带板的铸造毛刺会影响安装和运行,使用小什锦锉便可修正。经以上处理后,履带系统运行良好。
建议玩家不定期对履带销杆进行检查,T34真车存在的履带销杆自行脱出现象在MATO的T34履带上一样存在。

(5)底盘上盖
增加细节,用3mm红色LED补全了缺失的尾灯:

(上图为实车)

为驾驶员舱门添加了开关。

(6)底盘前舱布置:
接收机,伟恒声组(第二代),小音箱,一目了然。
伟恒声组凭着强大的系统功能和优秀的实车音效表现,始终让笔者赞不绝口。
车底的原装电池仓,因为更换电池很方便,笔者一般都不会改动它:

打开驾驶员舱门后可以操作大型跷跷板开关,它是电源开关。
舱门另一边的小型拨动开关为BB弹与声光炮的模式切换开关。
笔者在日常操作RC坦克时,干净利落的声光炮是最常用的模式,而真要打BB弹的时候倒是很少,于是制作了这个模式切换开关。
开关工作原理:
使用双刃拨动开关同时断开S2和J15电机电极,为声光炮模式,放通即为BB炮模式。
根据声组作者伟哥的建议,要在声组断电后才可进行模式切换操作。

注:BB弹功能与高压闪光功能无法同时拥有,笔者的“声光炮”仅借用红色激光闪亮来模拟开炮闪光。

3、悬挂效果调校
此时车体重量已经稳定,需要仔细调校悬挂力度了。基于恒龙T34原装扭簧的调校方法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个是左右扭簧互换,可以借此使摇臂获得极小力度弹力;
另一个是增加扭簧定位孔,配合上一个办法可获得其它不同力度的弹力。
以上原生态手段用尽后,最后才是按需合理增加配重,让悬挂系统接近最佳状态,演绎出玩家心目中最趋近于实车的行驶姿态。
注:悬挂效果请参见笔者的T34室内展示视频。

4、最后,外观完善
挡浪板可以视作俄系坦克的家族脸,恒龙给予了挡浪板安装座,可挡浪板本身却未一同配发,好在这个物件比较容易解决。用冰棒棍自制挡浪板,其原生木纹非常够味道:

车首随着挡浪板的添加,一扫原先的乏味:

笔者根据历史照片,为这辆T34-85选取了一个炮塔标识:

恒龙T34的原厂消光绿涂装比较正统,随车配的车体标识贴纸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总体来说符合大多数人心中的苏联坦克模样。不过二战时苏军坦克使用的油漆其消光性能并不理想,要消光基本还是靠尘土的附着。所以笔者喷涂了光漆,另在恒龙的外观基础上做了适度的调整和旧化:

以上便为本次改造的全过程。
笔者对于坦克模型的认识是这样的:
静态坦克模型的灵魂,在于涂装。而RC坦克模型的灵魂,由重到轻分别为“结构仿真”、“功能仿真”,最后是“涂装仿真”。笔者总是按照这个思路确定每一辆RC坦克的改造目的和步骤,从而得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改造效果。故笔者也推荐其他玩家参考这个优先级来制定改造方案,并祝愿大家都能得到更满意的RC坦克。

结束语

对于俄系RC坦克粉丝而言,T34是你车库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型战车。而对于德系坦克粉丝而言,没有T34的存在,你的猫科动物们将永远空虚寂寞,感觉不到存在的意义。
原厂状态的恒龙T34也许不够滋味,RC玩家不宜生食。但是只要经过精心烹调,它一定会变得鲜美可口让你无法抵挡其诱惑。
    感谢各位的观看!最后感谢所有向笔者提供过帮助的RC坦克玩家们!

楼主:
室内展示视频:

户外行驶视频:

图片奉上:

结束!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HL果断是锻炼动手能力的好东西~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好。恒龙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优点。不能以点盖面全盘否定。

网友:
恒龙T90前来支援!

网友:
正面碾压一下!

网友:
漂亮 专业、、鄙视楼上骚排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改的很好,拍摄手法也专业,顶楼主

网友:
不错,T34按照楼主的食用方法色香味俱全,好吃极了!

网友B:
楼主,啥时候写个恒龙豹2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啥时候写个恒龙豹2的帖子

几年前写过,已发过帖子。这些年很多技术和硬件都已升级换代,恒龙豹二的配套现今很丰富,买现成的就好。
因为相关帖子已经很丰富,就恕我不再写豹二了。

网友:
相当不错,很用心思了 。LZ绝对是个大爱坦克的人,帖子必须精华。

不晓得LZ对M1有没有研究成果?

网友:
好久没看履带区了,这周一回来竟然就看到了神作,学习之,怒赞之

网友A:
hl-jimmy@henglongtoys.net对恒龙产品有什么意见,主要是产品本身的意见,可以给他们留言。

网友C:
楼主大能。考证严谨,改造用心,结构简单,制作精良。需要强赞一个

但还是希望楼主能在2期工程时候,把后下装甲角度给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能。考证严谨,改造用心,结构简单,制作精良。需要强赞一个

但还是希望楼主能在2期工程时候,把 ...

拉总做了总结性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jimmy@henglongtoys.net对恒龙产品有什么意见,主要是产品本身的意见,可以给他们留言。

非常感谢排骨,我们都有同样的希望,希望本土品牌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发扬光大,作为有一定基础的成熟玩家,能够为恒龙公司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我非常乐意的事情。

楼主:
在此我要统一对回复和关注本帖的其他朋友们道谢!

关于M1的问题,本人暂时对M1还没有制定研究计划,抱歉了。
关于恒龙T34的装甲角度问题,因为我这辆车目前达到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均衡的状态,再要改动它的欲望不足,短期内应该不会改动它了。
关于悬挂调校的问题,我要解释一下:
我在视频当中的“急停”,是指前进时松杆——坦克自然滑停。在调校弹簧弹力时,原则并不是越软越好,而是需要找准弹簧的被压缩的临界力度,其力度稍大于静止时拖起车体所需的力量,这样一来,在车体减速时,其动量就能造成弹簧被压缩,从而演绎出“点头”效果。

网友:
恒龙的新款炮管俯仰机还在设计当中。以后大家就可以用上带俯角的波箱了

网友D:
不错!很考究!!好像号手的比较准确些!

网友E:
lz维恒起步得时候没有电调得滋滋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维恒起步得时候没有电调得滋滋声么

关于“电调滋滋声”可以这么来分析:
电调本身是不会发出滋滋声的,此声音其实来自电机,有刷、无刷电机都会发生。
在电流未达到电机额定电流、转子未进入最佳工作状态之前,电流通过电机会引起转子高频震动,此时电机就像是喇叭的震动组件,会因震动而发生鸣叫,这就是“滋滋声”的由来。
因此,发生鸣叫声时,可以确定一点,此时电机一定不处于最佳工况,电调输出了“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电流。
原厂电调为了配合原厂电机,在输出线性上一定是做出了匹配,尽量规避了发出鸣叫声的阶段。而DIY的电调或DIY的电机互相配合时,往往不能做到如此完美的匹配,便会存在鸣叫区间。
结论:
只要使用非原厂电调或电机,就有可能出现鸣叫区间。
加大减速比,使电机尽快进入最佳工况,以及压缩电调低功率输出区间,均可以改善鸣叫现象。

网友(2016-10-30):
可以发评论了吗

网友:
好文 好文  再整个99A 的大改呗。

网友(2016-12-04):
改的很赞啊

网友(2017-02-22):
漂亮

厉害了

我的国

网友:
珊瑚海 雄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好。恒龙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优点。不能以点盖面全盘否定。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很考究!!好像号手的比较准确些!

号手细节比较到位~

网友(2017-08-16):
楼主您好,我现在想用小号手的82602这款t34改rc,因为t34主动轮没有限位齿,所以如果用原装塑料活动履带的话会不会出现打滑的情况,或者说不形式的时候履带是绷紧的嘛

网友:
写得很好,细思极恐

网友(2018-10-24):
制作细节看为上品,回味无穷呀

网友F(2019-01-11):
想请教下楼主,据我所知恒龙34好像不是克里斯蒂悬挂,如果买回来自己还原克里斯蒂悬挂能行吗,车内空间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下楼主,据我所知恒龙34好像不是克里斯蒂悬挂,如果买回来自己还原克里斯蒂悬挂能行吗,车内空间够吗
我粗略想了一下,首先是波箱处空间不够,然后是前面会被加强筋以及上盖连接柱阻挡,你要改的话整个底盘内部要铲光重造。
如果你为了克里斯蒂悬挂玩T34,那可以买号手的16比例T34,那个就是克里斯蒂结构,当然,你想把它改成基本堪用的RC坦克,依然是万里长征

网友G(2019-04-30):
诱导轮调节孔位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啊还是恒龙车就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诱导轮调节孔位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啊还是恒龙车就带的呢

本来就设计有,我只是为了增加强度而稍微扩了孔,用于安装更粗的螺丝

网友:
买的什么版本呢 低配吗

网友:
不错不错,有营养的好帖子,搞得我也想搞一台T34了

网友:
精品贴,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2021-05-13):
最近在试着改造HL十多年前四号F1旧车体,俯仰舵机的位置和作动方式看来需要参考你的方案了

网友:
看了大佬的贴子真是感慨良多,目前已经在改造自己的T34,不过并不是用恒龙,而是TORRO+小号手

网友(2022-01-06):
金属诱导轮座那个版本的诱导轮位置才不好调,左右都不是

网友(2022-02-12):
好帖,果然是大佬。虽然我的不是t34但感觉完善改进的思路了

网友(2022-03-14):
恒龙的涂装还是可以的,细节方面可能也要考虑行走和其他遥控功能的实现,不用太在意,毕竟除了个别大特写,也不太明显。就是部分车型的诱导轮座建议考虑更结实的设计方式。

网友:
号手T34还是比HL强不少。但是材料强度低。

网友H(2022-05-23):
楼主真是好手艺啊,看得我也想弄一台玩玩了

网友I(2022-12-17):
你好,能不能说说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