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

楼主(2016-09-24):
请问两台机那部好用呢

网友:
本人认为第一幅图比较实用

网友A:
后者你貌似买不起把  是不是那德国的模型机  讲万的?我个人觉得应该一步到位.楼房党就应该是30  32级别的铣  我已下手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你貌似买不起把  是不是那德国的模型机  讲万的?我个人觉得应该一步到位.楼房党就应该是30  32级别的铣 ...

谢谢指导

网友:
后面的加工塑料,铝;LV还能整点铁

网友(2016-11-01):
前面那台吧,好用一点

网友:
后者贵,最重要的是华而不实,并没什么卵用,只能加工软金属

网友:
我准备上这台,大概5000多。你的第一个图我也看了很久。

网友B:
本人认为第一个照片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者你貌似买不起把  是不是那德国的模型机  讲万的?我个人觉得应该一步到位.楼房党就应该是30  32级别的铣 ...

第二张图没有那么贵,如果是MF70那大概4000左右。
如果做小件,不干铁,只是铜铝,可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认为第一个照片好点

嗯,多谢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没有那么贵,如果是MF70那大概4000左右。
如果做小件,不干铁,只是铜铝,可以考虑的

32配250   楼房党顶配

网友D:
建议买金洋ZX32,不到6K,7045的缩小版,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金洋ZX32,不到6K,7045的缩小版,值得拥有。

详细,哪里有

网友(2016-12-11):
上面那种

网友:
第一台好。,第二台纯属玩具。

网友:
感觉还是px zx32实用性强,改数控也可以,总感觉25立柱不行

网友:
第一台好。

网友:
px32或45

网友(2017-04-05):
够用就好,,,,,

网友(2019-02-07):
第一张更适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金洋ZX32,不到6K,7045的缩小版,值得拥有。

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