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电池,电压差在0.3~0.37正常吗?

楼主(2016-09-24):
买的二手的格式6s10000毫安电池,买回来一测电压差,吓了一跳电压差在0.3~0.37请问这算正常吗?我是不是该找买家退掉。

网友:
差的有点多了 看看充满后怎么样 还是这个样就退吧

网友:
要是B6充电器的话,也有可能是充电器不准。

网友:
测一下内阻看看,估计有电芯不行了,差的太多了

网友A:
静置3.6V以下那片可能废了

网友:
拿测电器测测,压差100毫伏(0.1V)以内都可以接受,超过的肯定有问题
,正常的新电池10毫伏(0.0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