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的传动好像阻力比较大,不知道这正不正常

楼主(2016-09-25):
主要体现在旋翼头的部分,转动起来明显没有450pro的那么顺滑,尾轴传则好很多。有X3的来说说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皮带紧了

网友A:
问题不大,但皮带在确保不跳齿的前提下调松一点

网友B:
拆掉尾巴 看看旋翼头是否顺滑 如果正常 再上尾巴 轴传没有心得 我的也不太顺滑 皮传把皮带拉直了 别在里面扭成麻花 然后尾轴别跳齿就可以了 别紧别松 这话说了和没说一样 但就是这样 自己感觉一下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但皮带在确保不跳齿的前提下调松一点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掉尾巴 看看旋翼头是否顺滑 如果正常 再上尾巴 轴传没有心得 我的也不太顺滑 皮传把皮带拉直了 别在里面 ...

+10086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86111111111

有意思 打字不累啊

网友D:
铝管容易变形 弯曲  在考虑要不要换碳纤维管  楼主你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管容易变形 弯曲  在考虑要不要换碳纤维管  楼主你去试试

目前用了碳管 自己觉得不错 但有人说碳管不吸收震动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感觉挺好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3个主轴轴承不同心,你把我旋翼头拆了,把主轴从机身上方插入,如果很轻松的,主轴自然落到底,并撞击底板还能上下弹几下得话,就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管容易变形 弯曲  在考虑要不要换碳纤维管  楼主你去试试

已升级碳尾管,非常结实,炸鸡基本没事,震动问题没发现。

网友:
是皮传的话,比齿传阻力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