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搞不懂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9-25):
正常模式下油门曲线默认是 -100 --- 100 一条线, 但是却实际上等于没刷机前的0-100,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

楼主:
-100-100不就是飞3D的油门曲线吗,怎么跟正常模式的的曲线没区别呢

网友:
3d是油门一条横线啊,怎么会是负100到100,华控刷机参数区间就是负100到正100和其他控的0到100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100不就是飞3D的油门曲线吗,怎么跟正常模式的的曲线没区别呢

3D是  类似 100-100

网友:
各个厂家定义不同吧。

网友:
小时候都说指南针,现在买的都是指北针了。

网友:
原厂固件是0 50 100
deviationtx是-100 0 100
坐标系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