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的电机还能修吗

楼主(2016-09-25):
炸机了电机掉出来把引线给扯短了还能接的上去吗?大神帮看下要怎么弄,还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为了安全稳定,还是换个吧。

网友A:
用大功率的电烙铁焊上去,不过电机的漆包线不是那么好焊的

网友B:
这个飞机是不是特别容易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功率的电烙铁焊上去,不过电机的漆包线不是那么好焊的

铜线露在外面没有了 得想办法把底座给拆下来,好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是不是特别容易炸鸡

不知道,说好拿过来给我玩的,我在干着活,等我干完活的时候就给炸成这样了

网友:
恭喜你,重新绕线吧。我有3次这样的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线露在外面没有了 得想办法把底座给拆下来,好接线

把热缩管取下来不就可以焊?

网友:
不至于重新绕线吧,热缩管取下来焊试试

网友(2016-11-24):
电机要换就换一套,动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