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头盔飞行员驾驶冲浪者

楼主(2016-09-25):
飞机要想飞得好,那得找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当然金头盔的驾驶技术肯定是没得说了。

楼主:
金头盔还要负责监控飞机的各种仪表,当然对于这架冲浪者来说,目前只有一个仪表,那就是BB响。

楼主:
BB响通过四根排线伸到座舱里面

楼主:
飞行者电调外挂,有多少热散多少热,至于阻力增加么,可以忽略。

楼主:
机头还可以安装侦查设备,升级为冲浪者侦察机

网友:
只有一个仪表

网友:
翅膀下面挂一堆火箭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头还可以安装侦查设备,升级为冲浪者侦察机

摄像机型号,链接有吗?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型号,链接有吗?想入一个。

飞萤q6

网友:
冲浪者被你编入侦察机序列了。

网友B:
摄像机再加个魔术带固定,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机再加个魔术带固定,不然。。。

他们都对我说只用魔术贴即可,莫非他们都是坏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都对我说只用魔术贴即可,莫非他们都是坏人?

你可用这几百块钱验证一下

网友:
我觉得楼主亲自坐上去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