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500l 尾管座 组装

楼主(2016-09-25):
   买了亚拓500L, 装的时候按说明书先把前机身装好了,装尾管座的时候尾管座塞不进去,是不是要把一侧机身侧板拆开,先把尾管座装进一侧机身,再把另一侧机身侧板装上,请大家指点

网友:
注意安全吧

网友A:
是的  只能拆开

网友:
或者  拧下后半部分的螺丝  能掰开点   再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只能拆开

那以后换尾管座不是很麻烦

到时候舵机啥的都装上了,还得拆侧板老麻烦了

网友:
尾座附近的螺丝松一半,包括主轴安装座的也松一下,就可以扳开塞进去了。不用担心松开螺丝后影响精度,亚拓零件加工精度控制很好。

网友:
楼主把固定尾管座的螺丝拆了,掰着侧板,看能不能塞进去,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拆侧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以后换尾管座不是很麻烦

是的 比较麻烦     要换齿轮  几乎得重新组装一遍~~~
不过 相对 尾伞尺 和  大齿盘     尾管座里边的齿轮  扫齿的 几率 小很多    我飞了  10个月
尾管座里边的齿轮还是 原厂的

其他 已经换了 好几套了

我是 去年  双 11 买的  本来 想 买   450L的  结果  一看  500L  3000就能 买下来  中途改变主意
入了 500L   现在有些 小后悔

新手 不太适合  500L
成本 较高      危险性也比较大        有意次 差点砍刀 自己头~~ 一身冷汗

建议初期 一定要找个 没人的 地方

网友:
注意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