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屏幕如何选择?

楼主(2016-09-25):
是买五寸还是七寸的?望老手给点建议

网友A:
肯定是大一点好啊

网友B:
一般来讲5寸够用,可以直接放魔镜里面。7寸的带dvr屏幕大看起来要舒服些。

网友C:
买个5寸的先玩着,后面直接买眼镜搞定。

网友D:
5 寸方便带,7 寸又要外置电池!过渡下再上眼镜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