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怎么设置熄火降落

楼主(2016-09-25):
问一下广大的模友,乐迪AT9遥控器怎么设置450电直机熄火降落,谢谢

网友A:
乐迪飞直机不需要设置熄火,飞着飞着就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迪飞直机不需要设置熄火,飞着飞着就失控了

哈哈  得赶  赶上好的  不失控就是电位器太不劲用了  赶上不好的就要烧香了

网友B:
飞行条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条件里面

网友C:
宁祥叔叔,你直接把油门开关关掉不就熄火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祥叔叔,你直接把油门开关关掉不就熄火了吗?

油门关掉那是油门锁,关掉以后油门不打到底的话还有反应。我说的是hold模式,关掉以后电机立马停转了。在飞行条件里设置。

网友:
楼主是大叔?精神可嘉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关掉那是油门锁,关掉以后油门不打到底的话还有反应。我说的是hold模式,关掉以后电机立马停转了。在 ...

油门锁关掉,3d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