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没反应了,请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坏了

楼主(2016-09-25):
机子是在悬停时候感觉有异常才降落的,
异常现象是悬停的时候开始前后摆动,不稳定,就马上降落了,然后开不起来了。
具体情况是通电后一串音乐声过后接收和黄k8的的灯就同时熄灭不工作了(刚通电的时候接收和黄k8都是正常工作,灯也是亮的)

网友A:
电调BEC输出有问题,或者电池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BEC输出有问题,或者电池本身的问题

换了电池也一样,用的亚拓70a电调,上的6s!
本来一直6s,今天用两块3s新电池串联就出问题了,4.2v电上去,悬停近10分钟到3.8v左右才出问题

网友B:
为什么通电会有音乐声 应该都是马达提示音或者电芯提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通电会有音乐声 应该都是马达提示音或者电芯提示音

马达的声音,我拔了马达的线,声音没了

楼主:
检查发现电解的一只脚断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35v330uf的电解不知道有没有的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的声音,我拔了马达的线,声音没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线都接对了  电调通电应该是有电芯数量的滴滴声 你看看是不是油门有问题  不行 你就确认下油门设置是否正确 然后电调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的声音,我拔了马达的线,声音没了

把桨拆下来 尾桨也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发现电解的一只脚断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35v330uf的电解不知道有没有的卖

电容有卖的,宝上搜。
我的好盈UBEC的电容也是掉了,网上买了个自己焊上

网友:
这种电容比较好找,先换电容,多半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电容接线没齐根断了,看样子可以直接焊回去啊。

网友:
几毛钱一个!!!

网友:
换电容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恢复电调的默认参数,检查油门设置是否0,还有问题的话就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
快把亚拓70A电调换了吧,电容断一个还行,我当时70A直接起火了,三个舵机,一个K8全部烧了。

网友C:
换个电容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容应该能解决问题。

两个电容都换了,还是老样子!现在真没办法了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不行一样一样的换。直到找到问题。

网友:
亚拓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