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的摄像头都经摔经震吗??????

楼主(2016-09-25):
我已经震坏好几个摄像头了,一百多的,七八十的,三四十的都用过,没个经震的,现在只能当静态摄像头用,一起飞就没图像了。好像是晶振问题吧。

不知道808、runcam 之类的经摔吗?

网友A:
起飞没图像可能是电源波纹太大,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没图像可能是电源波纹太大,加个电容试试?

不是,就是摄像头震坏了,换好几个了。

网友:
加个稳压试试

网友:
有摔开焊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摄像头震坏了,换好几个了。

上个安装图看看?可以在连接的地方垫一层泡沫胶带什么的,不过摄像头一般不容易震坏啊。。

网友:
用之前涂满704试试。。。。。。

网友:
固定和保护措施弄好很难炸坏,飞到现在我只炸坏一个摄像头,原因是没固定好,炸机后飞出去5 6米远,估计是晶振挂了。

网友:
提前就把晶振上打胶   哥俩好   502   电子胶什么的  只要耐高温就好了~

网友:
我的肥鲨感觉很抗摔,各种大炸 摄像头外壳已摔烂 一样用的很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还是保护措施没做好哈

网友B:
用过4140+811大板的很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4140+811大板的很耐炸

我就是这个板子, 相对来说还不错,是很耐炸,不过多次后也完蛋了,下次弄好保护措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