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4或2820电机选择

楼主(2016-09-25):
如题,小胖用x2216飞有点不放心,想换2814或2820的电机,但是一查品牌很多一时不知所措,请各位帮忙斟酌一下……
如下品牌:
飓风
朗宇
双天
银燕
LDPOWER
COBRA

楼主:
自顶……
大家都来说说啊……
有什么黄金搭配不?

网友:
全都用过   我觉得飓风是最棒的  做工 用料  动平衡 都相当完美

网友:
全都用过   我觉得飓风是最棒的  做工 用料  动平衡 都相当完美 关键价格不虚高

网友A:
牌子先不说,2814就很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先不说,2814就很够用了

如果同质化严重,当然也可以任意选一个……
但是没用过真不好说……

网友:
反正你不飞极限不飞比赛,用什么牌子的电机其实无所谓了,差距不会多大的。双天也要分型号的,翼酷的就不要买了,虽然都是双天牌子,但实际性能不比XXD高多少。

网友B:
飓风好像是唯一可以上6s电的,别的都是4s,如果你不上6s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飓风好像是唯一可以上6s电的,别的都是4s,如果你不上6s那就无所谓了

我也是考虑过这个问题,准备直接上6S电池……
但是飓风这个上6S之后风险还是挺大的……

网友(2016-11-20):
朗宇的做工很漂亮

网友:
COBRA 2820的电机,能上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