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豹力XJaguar穿越机~塔式4合1暴力30A电调F3图传整合OSD2205电机100C电池

楼主(2016-09-25):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穿越机
技术愈来愈成熟 !
最近都开始收倒不少 "一体化" "几合一集成" 等等信息 ,
其中对4合1电调 / 集成OSD图传最感兴趣 ,

但一直只闻楼梯响 , 產品还未出来 ....

刚刚看倒一篇文章 "高集成一体化“塔式”F3飞控 集成图传 osd 电调 拒绝凌乱!"
立即找倒相关资料 , 在此分享一下 ~~~

这台穿越叫名字叫 "豹力XJaguar"
红黑配色 , 铝合金豹头设计 , 正X机型

这就是核心组件 ,
最上层是集成图传OSD , 中间是F3飞控 , 最下是4合1电调
3层塔式结构 , 省去复杂的布线 , 整体非常简洁 , 维修更方便
期待可放在130穿越机上用 !!!

豹力标配是2205 2300KV电机 , 从图片看估计大家都知道是什麼电机吧 !!!
拉力高达1300g , 配流行的5045三叶桨 , 暴力没问题

标配还有美国暴力熊竞赛级电池,100C放电倍

流行的正X机架 , 操作灵敏

听说下星期才正式发售 , 打算都订一台回来试试 ,
主要是為新手朋友带来更少装机烦恼 , 找我维修都更省时间 ~~ 哈

到手后再分享一下 ...

楼主:
收倒了 !!!
先来一次开箱分享 , 紧接装机分享 !!!

FLYPRO飞豹无人机(穿越机) ~ 豹力XJaguar
精美包装

包装合上详细英文介绍 ,
其中介绍包括 8合1塔式电调飞控图传OSD
100C 4S 1300 电池 及 RUNCAM 镜头等等 ...

开箱 ~ 裡面2层设计 , 独立间隔 , 有效防震

先介绍XJaguar的最核心组件 ~ 塔式8合1
採用3层板设计 , 每层之间有插针连接 , 进一步简化佈线

3片板子加起来只是25g ~

最底層是4合1 30A電調集成分板
最大35A , 固件是BL14.6 ,
支持ONESHOT125等等...

中層是F3飛控 , 改良設計 , 更穩定
已刷CLEAN FLIGHT

最上層是圖傳整合OSD
圖傳是40CH 600mw , 攝像頭供電5v/12v , OSD固件是MWOSD1.6R

电机是2205 2300KV , 绝对暴力
加上红顶设计 ,完美配合豹力XJaguar的红色主题

4mm空心轴 , 重量轻又耐炸

配上RUNCAM SWIFT 摄像头 ,
600线 1/3 SONY SUPER HADII CCD
很多穿越高手都用

套装配一块 ROC 4S 1300 电池
是100C 的 , 令整台穿越机的动力发挥到最大

其他组装配件 , 包括图传天线 / 所有接线 /
镜头参调器 / 2合1 LED+BB / 铝柱及螺丝包

豹力XJaguar 机架
4mm机臂 , 电机座為豹掌设计 , 很配合主题
其他板為1.5-2mm , 中心配X型铝製骨架 , 机体强度大增 !
机架上半部侧板為铝合金 , 配上红色 , 重量轻强度高

红色电机保护座及红色5045*3桨 ,
红色 ~ 全部都是红色

好了 , 先试装机架 , 测试下精準度 !!!
先準备好机臂 , 短螺丝跟X型铝件结合 ,
长螺丝是固定塔式组件用

3层塔式组件都连接好 ,
可以想像一下 , 这裡只是焊上4个电机及接收机 , 已可以起飞了
没有其他接线 , 装机很爽 !!!

机架上半部 , 铝合金侧板 ,
主要固定RUNCAM摄像头及2合1 LED+BB

上下结合起来 , 完成了
完美组合 , 装机爽快 !!!
好了 , 立即装机 , 过几天再分享一下装机过程

楼主:
= XJaguar 组装分享 ======

装机前, 习惯為碳板弄上水晶边 !
飞豹碳板质量不错,轻鬆打磨及上胶封边已很漂亮 !!!

开始装机 , 是把机臂层组合起来 ,
用X型铝合金龙骨作固定机臂 !
>>注意<<机臂有正反之分, 因為电机座的螺丝孔2边对角不是同等距离 ,
怕弄错, 可先把电机装上机臂才组合

完成机臂组装 , 反过来贴上电池防滑垫

先安装电调, 整合式4合1电调已焊接好TX60插头 !!!
同时準备电机4个

安装电机 , 直接把3根电机线随意焊接到电调上 !
>>注意<<电机有正反转之分 , 黑色自紧丝母是电机正转的方向,
就是前左(4号电机)及右后(1号电机)

4合1电调整合分电板的好处 , 就是简化接线
简洁得多

原厂配送的电机保护座, 有需要可安装在电机及机臂之间 !
保护座能在炸机时起保护电机作用, 减少电机因撞击而影响平衡问题

开始叠加塔式第2层 ~ F3飞控
左边大插是接PPM接收 , 右边小插是接LED+BB

3层塔式组件之间不用接线, 因為已设计了插座,
只要互相对接就可以 , 装机简单方便
就飞控為例,不用自行接驳电调信号/5V供电/VBAT , 塔式优势很明显了

再下一步 , 叠加塔式第3层 ~ 图传集成OSD !
同样每层之间互相对接就可以 , 没有焊接的需要 !!!

秒间完成整个塔式核心组件组装 ,
接下来接好2.4接收机 , 用DEVO的716 PPM接收

接好2合1LED及BB响, 还有图传转接线

接收机贴在图传上 , 这个图传热量不算很高 ,
飞行中有足够散热, 对接收没影响

準备弄机顶部份 , 因為大部份东西都集成到塔底组件上,
所以餘下需要安装的, 只有FPV摄像头

把RUNCAM FPV摄像头 固定在机顶碳板上 ,
注意座子是上下倒装的 !!!

再固定到侧面红色铝合金板上 !
亦準备固定图传天线接头

同时接把RUNCAM接线接上塔式图传上

侧面图, 可看倒这机架简单组装之中带多麼精密的设备 !!! 哈

装上另一片铝合金侧板前 ,
可先通电跟个人喜好参调一下RUNCAM镜头 ,
不调都没问题 , 可先试飞看看效果

装上另一片铝合金侧板 , 上好所有螺丝固定

最后用索胶带加热缩管强化接收机天线
装机爽快完成 !!!

装机完成 , 拍照时间

上桨上电上图传棒子天线 , 全部都是套装配件的

下置电池 , 中间飞控图传及电调 , 最高是镜头 ,
全部都在中心位置 , 重心平衡好

铝合金造的的豹头比想像中耐炸 , 朋友那台轻炸过一次硬泥地 , 没变型

RUNCAM SWIFT 图传质量好 , 对飞行效果影响很大 !

侧面看看 , 豹头造型很突出了吧

尾部主要是XT60电源插 / 2合1 BB响+LED尾灯
图传天线倾后安装 , 保持图传发射的质量

电机是主流的 2205 2300KV , 暴力没问题

过几天去爽飞 , 以后再分享设定 / 飞行感受 / 其他相片或视频 !
谢谢支持 !!!

网友:
哪里可以买?

网友A:
卖整机?飞控这一套不单卖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整机?飞控这一套不单卖可惜了

可以单卖,后续会出三块板的销售套餐。您可以进入某宝,搜关键词FLYPRO,可以找到我们的店铺。

网友:
您可以进入某宝,搜关键词FLYPRO,可以找到我们的店铺

楼主:
到手了 !!!
明天会上载开箱分享 , 过几天装机 !
谢谢支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723&page=1#pid18775898

网友:
单独四合一,OSD集分机,F3自己组得了

网友B:
黑蚁飞塔,贴牌,有啥意思!

网友:
我的都炸得不要不要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蚁飞塔,贴牌,有啥意思!

貌似两者是合作伙伴,只是名称不同?

楼主:
开箱分享已100%上载完成 !!!
这2天先忙装机 , 过2天再上装机过程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C:
这个飞控套装原厂不是他们做的,是另外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控套装原厂不是他们做的,是另外一家。

双方是合作伙伴,飞豹统一出货。

网友:
价格可以接受

楼主(2016-10-28):
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及更新 !!!

过几天去爽飞 , 以后再分享设定 / 飞行感受 / 其他相片或视频 !
谢谢支持 !!!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及更新 !!!

图片非常专业

楼主:
谢谢支持 ! 最近很忙, 下星期会多点更新 , 例如PID设定/相片及视频等等...

楼主:
价格可以的 , 你看看全部配置都是流行的高档款式 , 散购都差不多价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可以的 , 你看看全部配置都是流行的高档款式 , 散购都差不多价钱了

自己diy差不多配置的一款机子,比这个整机还贵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 最近很忙, 下星期会多点更新 , 例如PID设定/相片及视频等等...

期待大神的参数和飞行视频来学习

楼主(2016-12-02):
最近工作忙 , 很久没试过日间练习 ,
今次分享的图片 , 是几星期前的 ...

那天天气真好 , 但我只有2块电 , 因為只有1小时偷玩的时间 ~ 哈
烈日下在树间飞行 , 光差比较大 ,
比较便宜的镜头一般都会过黑或曝光过度 , 影响飞行,
但想讚一下RUNCAM SWIFT , 无论在树下及烈日下 ,
HDR处理得很好 , 完全没被强烈反差的影响 ,

飞行过程视觉享受十足 !!!

另外要讚的是豹力XJaguar设计,
穿树过程要求反应灵敏 , 轴距190mm配5吋桨是十分恰当
节奏爽快及稳定性得倒平衡 !!!

楼主:
新增了一些装机完成的照片及介绍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33723&pid=18775899&fromuid=2388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工作忙 , 很久没试过日间练习 ,
今次分享的图片 , 是几星期前的 ...

好机,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