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控的1电机不能转

楼主(2016-09-25):
电调和电机试了没问的,是不是飞控没给命令让电调。
前辈们帮帮忙看看是否还有得救...

网友:
先較準一下電機及電調。

另外看看固件里的最低油門

网友:
认真检查 连线,另外 你的不把USB对着侧面吗?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做一遍,如果不行的话你把电调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3通道试试看(此时选择pwm模式),如果还不转就说明电调那里有问题。如果转了,说明飞控1号电机焊盘有问题。需要你修改针脚定义。戳我的发布,我也遇到过改信号输出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ps:这是朗宇边锋吗?看着有点像。

网友:
突然想到可以直接把一号电机信号线接到2号电机信号那里就行了,然后推油检查。

楼主:
你说的我都试了能转!针脚定义怎么修改的请赐招!多谢啦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就是因为电调行程错乱了,需要重新校准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你把1号电机和电调单独校准行程,你试试看。

网友:
电调、电机都没问题,先外观检查下是否虚焊或者接错线,当然也可以按照楼上的大神的说法先校准行程做软件检查未尝不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试了能转!针脚定义怎么修改的请赐招!多谢啦

这样来解决飞控1,2,3,4号电机引脚输出口坏了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32713&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楼主:
昨晚解决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