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和F3的区别到底多大呢?有必要升级没~~~

楼主(2016-09-25):
2年前装的250因为动力太低,换了新动力和210架子,现在就剩飞控是以前的老CC3D了,纠结要不要换,有没必要升级,升级了有啥好处呢?

PS:穿越机纯新手,不会手动,完全的不会~~~

网友:
反应速度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呀

网友A:
F3刷BF3.0  飞完手动  其他飞控的自稳半自稳你立刻想丢掉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刷BF3.0  飞完手动  其他飞控的自稳半自稳你立刻想丢掉  就这么简单

意思是好用得多??那考虑入个,现在手动起飞秒炸~~~半自稳还能飞一会~~~~

网友:
果断上F3飞手动,比CC3D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网友:
CC3D是一个经过时代考验的优秀飞控,它参数调的很好完全可以胜任各种极限动作的,可以用F3也可以接着用CC3D,属个人喜好。

网友:
同是新手,F3飞控,逢飞必炸(个人水平问题)

网友:
f3 f3 f3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B:
反应速度,手惑

网友:
不嫌麻烦学习一下的话肯定是换f3好了,不过3d也不是不能飞,如果要磨练一下手的话也可以暂时不换

网友:
CC3D可刷成BF3.0.0使用,但对新手比较难,也可直接更换成F3刷最新版,主要区别是运算速度和固件算法不一样,手感就不一样。

网友:
手感上是CF或者BF的好, CC3D刷成CF或者BF后, 我感觉手感上和F3差别不太大,但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用SBus,DSMX或者PPM接收机,就难处理BB响功能。 等你在草丛中找飞机的时候,你肯定会恨不得立刻升级。

网友:
CC3D前年的时候,起飞前一分钟是正常的,后面那段时间延迟原来越大~~感觉像芯片算不过来的样子~~~
后面换成了NAZE32...刚刚接触确实麻烦~~各种设置什么鬼的~~但是都是值得的~~爽飞到不要不要的
F3就是跟风入的,因为CC3D给了我非常不好的体验~~所以既然说算法好,那就必须上,体验也确实非常不错,现在用的F3 2.9+BL-S 16.0,感觉这默认参数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调都不用调...

网友:
CC3D也可以刷 CF 啊!如果只是飞没有特殊需求,我觉得 CC3D 可以继续练手,等飞控不能满足技术要求了,就可以升级了。
不过不早点升级,心里永远是个结。
另外如果飞RAte 模式的旗 CF 固件好,如果要自稳、半自稳,感觉 CC3D 还好用,设置也简单。

网友:
其实cc3d真的是一个经典的飞控  虽然我已经有f3了  但还是不舍得丢弃3d控

网友:
新手还是不要用CC3D,难飞到暴

网友:
f3一百不到,cc3d几十,建议入个体验下流行飞控的魅力!虽然我也是cc3d刷了cf感觉挺好飞的!

网友:
CC3D刷BF2.6配机架250,一样爽飞中,和210配F3比起来,差在及翻滚的反应速度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