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3旋翼头的问题

楼主(2016-09-25):
新手入X3 自己组装  全部按说明书来装  然 大桨夹一边一个垫片  手摇大桨夹会上下晃动  明显虚位很大  一边上两个垫片后 又把大桨夹憋住 很紧  这该如何是好啊  路过的大大们  支个招  谢谢

网友A:
只要没有径向虚位可以不追加垫片

网友:
上下晃正常的,不影响飞行,有个主轴轴承改装件,买了就不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有径向虚位可以不追加垫片

你的意思是左右拉动是吗?左右可以拉动一个毫米  。头疼啊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左右拉动是吗?左右可以拉动一个毫米  。头疼啊  不知道怎么弄了

左右拉动1MM!那么大的径向虚位!这位置间隙调整的最佳状态是没有径向虚位,桨夹可以自然下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拉动1MM!那么大的径向虚位!这位置间隙调整的最佳状态是没有径向虚位,桨夹可以自然下坠

加原配垫片又太紧  怎办?有何办法?指导下
谢谢了  哥们

网友:
购买及替换厚度合适的垫片。

网友:
誰說螺絲要扭到底的?

网友:
按照王周海帖子安装,不应该有那么大的虚位

网友:
那个不算个问题 不影响飞行 实在看着不爽有卖升级件的 换上就行了

网友:
左右拉动 应该不会有旷量。。安装不正确。。。 桨加的升级件不错。可以考虑加装。但是如果你刚刚开始。。 啥都可以不折腾。。 .。

网友:
买俩个新的桨夹就解决了  我之前也是  换新的就没问题

网友:
正常应该左右抽不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右拉动1MM!那么大的径向虚位!这位置间隙调整的最佳状态是没有径向虚位,桨夹可以自然下坠

桨夹要是可以自然下垂的话,我觉得螺丝就有点松了。。。
螺丝上紧一些不能自然下垂,摇动起来不是特别涩,这样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夹要是可以自然下垂的话,我觉得螺丝就有点松了。。。
螺丝上紧一些不能自然下垂,摇动起来不是特别涩 ...

一定是要可以自由下垂的,顺滑的,原厂带了一边三个垫片,横轴螺丝不能拧太紧,靠螺丝胶固定就行

网友:
我的x3大桨夹没这问题 垫片全部用了 一点不晃 丝丝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夹要是可以自然下垂的话,我觉得螺丝就有点松了。。。
螺丝上紧一些不能自然下垂,摇动起来不是特别涩 ...

没问题

网友:
1毫米不太正常
檢查獎夾內軸承與墊片是否有少
只推軸承安裝方向是否正確

网友C:
重複了~~自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