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银燕skyline32飞控 连不上clean flight,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9-25):
银燕 skyline32 飞控 。 已安装了CP210驱动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正常显示 com口。  但是为什么打开clean flight为什么显示空白呢?  而且不能选择com口。  请问大神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呢?

设备管理器显示设备正常

设备管理器显示设备正常

为什么是空白呢?而且无法选择com口

为什么是空白呢?而且无法选择com口

网友:
cf版本太旧了吧

网友:
而且这飞控出厂好像是bf的固件

网友:
这个飞控,如果是旧版的话,出厂好像是bf固件的(不是betaflight),你要先刷cf固件才行!

网友:
还有 检查数据线!  我的当时换了好几根数据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