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江SIR,空心杯室内赛道练习

楼主(2016-09-25):
    努力适应空心杯的飞行方法,练习一下飞赛道的感觉!感觉比大机难飞一点,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A:
求问楼主,这个穿越机适合穿越新手吗?我想入一个1s版本的,耐炸吗?还有图穿距离怎么样?我想在楼下飞,不需要多专业,休闲飞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楼主,这个穿越机适合穿越新手吗?我想入一个1s版本的,耐炸吗?还有图穿距离怎么样?我想在楼下飞,不 ...

非常适合新手,安全,免维护,稳定。我都在室内飞,已飞一百多块电池了,没坏过,机身很耐炸,买螺旋桨备用就是了!图传我没拉过距离,在室外环境好的话,估计可以50-60米吧。

楼主:
飞的一般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适合新手,安全,免维护,稳定。我都在室内飞,已飞一百多块电池了,没坏过,机身很耐炸,买螺旋桨备 ...

这个机可以用1s的可以用900毫安的电池吗?我家里有好多,重量24克,平时飞小电直用的,不想再多买电池了。还有图穿你用的什么?是TB上商家套装里的还是你以及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可以用1s的可以用900毫安的电池吗?我家里有好多,重量24克,平时飞小电直用的,不想再多买电池了 ...

商家配的300MAH,25C的电池。900的估计有点重了,飞应该可以,但估计不好飞!我建议你可以先试一试,会飞后再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可以用1s的可以用900毫安的电池吗?我家里有好多,重量24克,平时飞小电直用的,不想再多买电池了 ...

可能会让电机发热更快   空心杯最大的难点就在于飞行流畅 而且电机不烫
大电池  或者是不停更换电池飞行都会另电机发烫导致碳刷加速磨损~

网友B:
这么流畅,看来,空心杯竞速,马上要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流畅,看来,空心杯竞速,马上要来了

要早做准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早做准备啊!

又饮头啖汤

网友C:
这个视频录制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视频录制用的什么!

肥鲨hd2自带的眼镜和单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