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飞翼的问题

楼主(2016-09-26):
A:天行者X5
B:C1追逐着

这两个飞翼选那个好呢?都是1米2的翼展,好带。
还看到个FX-61,但是翼展有点大了,放后备箱的话其他飞机放就比较紧张了。

请飞过的模友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选c1     x5我老螺旋

网友:
C1吧  FX61也不错

网友B:
C1,必需的,我两个都有,c1低速稳定性好过x5太多

网友B:
61动力和这俩不是一个级别的,61是4s动力,新版61可快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1.2米左右的,后备箱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c1     x5我老螺旋

谢谢,
我已经买了61,看到新版机翼可拆就选了,越大越好飞嘛

楼主:
谢谢,
我已经买了61,看到新版机翼可拆就选了,越大越好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必需的,我两个都有,c1低速稳定性好过x5太多

谢谢,
我已经买了61,看到新版机翼可拆就选了,越大越好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动力和这俩不是一个级别的,61是4s动力,新版61可快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1.2米左右的,后备箱毫无压力
...

谢谢,
本来也想买C1的,但是看到新版61机翼可拆就选了,越大越好飞嘛,滑翔能力也好点
刚好有套2814+60A,可以直接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本来也想买C1的,但是看到新版61机翼可拆就选了,越大越好飞嘛,滑翔能力也好点
刚好有套2814+6 ...

你买的这个机全名叫什么啊?我也想买一架!不知道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这个机全名叫什么啊?我也想买一架!不知道好不好飞

捷特的FX-61,1550mm翼展
我也没飞过,看论坛帖子说挺好的,优酷看了几个视频,也是能快能慢。
以前只飞过天行者1340,自己加两个垂尾,性能就很好。
新出的那个叫C1追逐者,看着也挺好的,还比61便宜五六十块,
不过我感觉1米2翼展肯定没1米5好,越大越好飞嘛,大了设备啥的也好放(不过我看C1空间好像就比61小一点点)
主要是新版61机翼可拆了,不然我肯定买C1了;X5看着低速性一般。
最后希望10.1放假前飞机能到手吧,万神保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本来也想买C1的,但是看到新版61机翼可拆就选了,越大越好飞嘛,滑翔能力也好点
刚好有套2814+6 ...

是的,61可以装更多的设备无压力,c1空间小一些,适合便携简单fp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捷特的FX-61,1550mm翼展
我也没飞过,看论坛帖子说挺好的,优酷看了几个视频,也是能快能慢。
以前只 ...

到底是c1好飞还是这好飞啊?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c1好飞还是这好飞啊?速度能达到多少

个人经验来说飞机越大越好飞,
速度的看配置了,
61用60A+2814;
同配置下C1应该更快,毕竟机小动力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