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一架机机,多图

楼主(2016-09-26):
首先从机身做起,长78C M,宽8.2C m,高5C M,中心画线开槽

因为我的热切割不够长,机身切开三段,开4c M宽,3c m深的槽

开好槽的效果

切V尾,14x9x20长,用1.5c m厚泡沫板

V尾加强,画好线开槽,埋入4m m碳纤方管

机身分段粘好,装电机,电调,电机我用的2207,K V2100的,电调20A。电机直接焊连电调,电调到电池端焊延长线

切主翼,泡沫不够长两片贴一起,画线开切,长82cM,翼根18C M,翼尖13C M,翼面积大概是12平方分米多点吧。

切好。

粘V尾,先开好舵面再粘,粘上后就不好开了,中间加强一段碳样,效果不错

假组下主翼,感觉还不错。

前面电调焊得早了,粘上机翼放电池发现机头太轻,反工改电调位置,又得重焊电机延长线。开舵机槽装舵机布好线,舵机都是9克的,主翼用两个,主翼加强用一片0.2X5m m的碳片,开始有点担心强度不够,因为手上没有碳管了,后来试分证明担心多余了呵呵!

粘上机头段,粘一片木板固定电池,还有粘好V尾舵面,好看多了

粘起落架,主轮在重心后6C M左右,前轮带转向,舵机装在外面

开副翼,装好V尾副翼连轩,记得先调舵机中立点,要不又得重调连秆长度。

哈,正面来张

图有点乱了,最后成型来张

机身上面分段造型,电池仓盖等。

再来张

前面来张。

我儿子和女儿乱画

最后就成这样了

来张菊花照

准备起飞,哈哈!
  最后报下配置,2207K V2100电机,20A电调,共用了五个9克舵机,加上起落架90克左右,空机不带电池己经420克了,电池可用3s一4s,1300一2200,不过我电调不支持4s,只能用3s了。开始装5040桨试飞动力也有1:1以上,换6050桨动力更猛,就是电调受不了,飞一电要歇几分钟。

网友:
涂装漂亮
自己削的 有耐心

网友A:
两个小孩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孩很认真!

是的,小家伙非常喜欢涂飞机。全是他们想怎么样涂就怎么样涂,我没干涉

网友B:
做的漂亮。就是机翼有弧度么。感觉切面比较直。会不会影响效率啊?

网友C:
只对这张图表示十分的赞许,,秒杀一切机型!
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漂亮。就是机翼有弧度么。感觉切面比较直。会不会影响效率啊?

用刀削有,自己做的难搞得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对这张图表示十分的赞许,,秒杀一切机型!
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了。

兄台过奖了!

网友D:
两位画家的水平稍微差点,总体还是不错滴。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位画家的水平稍微差点,总体还是不错滴。好评。

谢谢支持。

网友E:
楼主是拿什么工具开的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拿什么工具开的槽呢?

热切割,加自己搞的简单模板,就行了

网友:
儿女双全!赞一个!

网友F:
我最近也做了一架几乎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飞机,不过请问楼主是怎么布局舵机来控制飞机转向呢?我的是  副翼一个舵机   V型翼俩个舵机混控 。翼展一米3,重量应该有一斤多点吧 ,还没试飞过,装了起落架,不会找重心,不敢手抛

网友F:
更正一下 副翼俩个舵机  不过不是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正一下 副翼俩个舵机  不过不是混控

呵呵。我副翼用两个禁副翼混控,V尾两个也是混控,转向轮一个用丫线跟V尾一个舵机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做了一架几乎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飞机,不过请问楼主是怎么布局舵机来控制飞机转向呢?我的是  副翼一 ...

重心根据我飞的经验在前缘向后了30%,就不知道你机翼型壮跟我的一样不

网友:
初学者,学习了。

楼主(2016-12-17):
最近重新图点颜色,不喜勿喷

网友:
变脸也不错哦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材料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材料的板子

包装电器的泡沫

网友:
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