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叛逆者 加装 pixhawk

楼主(2016-09-26):
FT 叛逆者 非常好飞,升力大,低速性能很好,又便宜。
因此我尝试给 FT 叛逆者 加装 pixhawk

叛逆者 厚度不够,装pixhawk后,不能加舱盖, 不知道影响飞行不?

安全开关很容易固定

叛逆者空间太小,动力舱依然保留,安装电池和调节重心

FT 的缺点是要开舱才能断电,我挖洞,改进了一下

为了 FPV, 动力是后置的,前面加epp泡沫头,减小阻力和抗撞击缓冲

改用尼龙带固定电池舱前部,避免了FT电池舱容易滑出的问题,此尼龙带还可以同时固定相机

网友A:
飞控为啥不放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为啥不放中心?

放中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网友:
这是哪家的飞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中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飞控最好在重心或者接近重心,因为飞机的各方向倾斜都是以重心为轴心,飞控在重心位置,可以使得陀螺仪更准确的对机身姿态变化有正确的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中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飞控放飞机的中心点的话,飞行姿态会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放飞机的中心点的话,飞行姿态会更准确

还要注意你切换自稳模式后拿着飞机左右上下做姿态,观察舵面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最好在重心或者接近重心,因为飞机的各方向倾斜都是以重心为轴心,飞控在重心位置,可以使得陀螺仪更 ...

我就是没想通这个这个问题:  飞控即使不在重心, 但飞机 x,y,z 轴有角度变化的时候,  飞控角度的变化也应该是相等的。
我只是怀疑: 因为不在重心的时候,飞控颠簸更厉害,可能因此会影响测试精度。 ( 也是说对陀螺仪没有影响,但对加速度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没想通这个这个问题:  飞控即使不在重心, 但飞机 x,y,z 轴有角度变化的时候,  飞控角度的变化也 ...

角度是一样,但是行程上不一样的,这样对加速度得影响上有的

网友C(2017-01-14):
楼主,看了你的录像教学上说,这个飞机由于重心的问题,没有飞起来,能细讲一下,重心问题出在哪了,怎样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了你的录像教学上说,这个飞机由于重心的问题,没有飞起来,能细讲一下,重心问题出在哪了,怎 ...

重心点很靠前, 只有靠挪动电池位置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