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26):
我装了2台450都用的是K8陀螺仪,一台正常,一台在飞高速航线的时候它会突然左右摇摆,频率很高快速左右摇摆,那动作再大点就像是侧摆,挺吓人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2台机子设置数据都是相同的,真奇怪。

网友:
可能是装机问题喽

网友:
一,两台机真正一模一样,包括动力,结构,大小桨等
二,尾桨变距中点略往里偏一点,往里走的行程要比往外走的行程稍多一些,但都不能顶到头。
三,转速,尾部推力选择
四,尾传动是否有异常

网友A:
感度降低试试 电子配置一样不代表震动大小也一样。

网友:
降低斜盘舵机感度

网友:
看看三轴是否弯曲变形了 更换全新的横轴主轴再试试
排震一下
断电让K8重新自检一下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K8我是现在才开始使用不怎么熟悉,降低斜盘舵机感度是那一项,谢谢了

楼主:
哦,机子锁尾正常。

网友:
锁尾舵机是什么?

楼主:
跟锁尾没关系,是机身左右摇摆,在高速航线的时候会突然出现

网友:
我可以告訴你,K8 就是垃圾,

我買了兩個,一個是不能用 S.BUS 接線方式,另一個能用 S.BUS接線方式,

我發貼問了一下,原來很多人都試過 K8 各種各樣的古怪毛病,

有些人會自動飛行中翻機,直接炸機,加幾個錢買人家出二手的全新 GPRO ,

或 固朗 EBAR V2 吧

------------------------

先前有人說K8 用的材料都是好貨色,我 呸  ,,,,,
裡面那三軸感應器,就用手機內的一樣的,4塊錢 RMB 的感應器,人家正廠用的都比 K8 的高檔得多,

--------------------
很快就會有 K8 的死忠粉絲來噴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