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甲醇油箱可以用什么材料diy。

楼主(2016-09-26):
请教下哈,我需要一个特殊造型的油箱,一般自己diy甲醇油箱用什么来做?都说说呢,重量上尽量轻一些的。

网友A:
气球或者套套。加完油后要把空气排出来(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球或者套套。加完油后要把空气排出来(挤出来)

楼上是认真的?回压供油能行?

网友:
航模有tpu塑料的软体油箱,气球估计不行,甲醇和汽油都对橡胶制品有腐蚀。异形油箱可以削个形状出来用玻璃纤维和树脂糊制

网友:
气球邮箱,汽油不行,甲醇还真能用,我是用过的。

网友:
不知铁皮或者铜板行不行!我也想做个恒压油箱

网友:
医院装血的血包,朋友跑汽油船都用这个。加满可以跑大概12圈

网友:
装饮料的铁皮罐,又薄又好,做好形状用100瓦电烙铁轻松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