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型号的N50电机?

楼主(2016-09-26):
玩具四轴的一个电机坏了,想淘一个换上,可是一搜才发现N50电机有很多个型号,也不知我这个是什么型号,上面的字都没有了,怎么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型号的电机呢?

网友A:
这是不加板的N50电机!搜N50  9齿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不是9齿的,你数一下一般都是9齿的

网友:
n50就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加板的N50电机!搜N50  9齿电机就可以了

数了,是9齿的。

楼主:
网上查,N50电机有很多种,比如:N50-2626;N50-2628等等,不清楚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为了看清楚型号,又拆了一个好的电机,看到了上面的标识:N50-3124
但是x宝上找不到3124的N50,真不知这个3124是什么意思,只要是一个N50就可以吗?这个电机轴是1mm的,铜齿如何拆装,有什么专用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加板的N50电机!搜N50  9齿电机就可以了

一定要买带齿的吗?不带齿的可以不?自己能不能拆装铜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定要买带齿的吗?不带齿的可以不?自己能不能拆装铜齿?

那就买9齿的,自己拆不下来的这是紧配的齿轮,就算拆下来你也不一定能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9齿的,自己拆不下来的这是紧配的齿轮,就算拆下来你也不一定能装上去

多谢了,就按您说的办了。